[家电] 金稻KD8909B美眼宝 拆解

楼主(2019-02-13):
其实就是个“振动棒”,各位老司机可别想歪了,领导用来擦完眼霜帮助吸收的,缺油有点噪音,转速变慢,拆开上点油。

外观

参数

1粒5号电池

拿掉开关

有颗螺丝

拆开

结构简单

还有块光秃秃的电路板 几个ic空位

拿出来

上面就一个开关,看来之前厂家貌似还打算弄个5频12模啥的

一个小电机组成的振子

按摩头

铜质偏心摆

上了点油

装回去,没噪音了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我就是来看评论的,我不吭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来看评论的,我不吭声

嗯 头号坏蛋来了

网友:
真不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用

网友B:
俺要下车,这是去幼儿园的车!

网友:
反正就是个震动器

网友C:
凭楼主的手艺  肯定可以改装得更好玩

网友D:
竟然这么简单!!!大婶把空板子装上5频12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要下车,这是去幼儿园的车!

哈哈二师兄是老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凭楼主的手艺  肯定可以改装得更好玩

啊。。。。还是保持原样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这么简单!!!大婶把空板子装上5频12模吧

哈哈 还是简单点儿好

网友:
嗯,又是偏心轮。。。嘿嘿

网友:
电机注塑防水,可惜的是两个电机孔没盖住。电路板没元器件的应该是精简版,豪华版的有元器件。

网友:
就是一个按摩棒吧?。。。

网友:
够坑的,也没上高频震动电机,更别说超声波振子了

网友:
哈哈,专家挣得钱都被家里领导给败了,典型的果企模式

网友:
装上5频12模,领导就该五迷三道了..哈哈

网友E:
建议改成18650锂电池增加续航 加大电机增加动力 加大偏心轮增加震动力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改成18650锂电池增加续航 加大电机增加动力 加大偏心轮增加震动力度。。。。。。。。。。。。。。:love ...

此建议非常成熟,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建议非常成熟,准了

抄送楼主处照此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