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看到坛友说洗车机 入了一个洁车宝

楼主(2019-02-13):
之前看坛友说works的洗车机 下面还顺带了其他的洗车机 看到那个洁车宝不错 在闲鱼150便宜收了个40l的点烟器驱动的

但是想着吧 洗个车十几二十分钟的 开车原地怠速感觉不太好 刚好有个闲置的小米移动电源 输出最大12v 15w 就想着改usb 开工

改完了 恩 能喷水 差上水管直接推不动了 换充电头也不行 失败
有没有老哥给个建议 我是买个usb转点烟器转接线 还是买个充电口移动电源 还是买个ups 我有220v转点烟器的线

网友:
搞个4串32650应该能带动

网友A:
怎么就看到一个箱子? 电动部分呢?

网友:
这样的基本属于玩具级别,亿力那种也不行,反正家用的都是用不了几次就坏而且修好很快又会坏,几百块的真不行

网友B:
还是专业洗车机好用,也就小几百

网友:
至少要50瓦的功率。

网友:
是空载15W,抽水时肯定不会小于50W5A培!!!你想多了!!!,冲电宝怎么可能带的起来!!!!去收个电动车20A电池!!!

网友:
一楼好办,直接自来水冲洗即可。其实最简单的是提一桶水慢慢擦洗,有时候一瓶2.5L可乐瓶的水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电流不够,要用动力电池。

网友:
充电宝,,电流肯定不行

网友:
建议上动力电池包,12V或者更高的,运行时电流不小

网友:
要我买我就买个打气的那种就好

网友:
我几年前买的都放一边吃灰了,留之无用弃之可惜

网友:
原车电瓶引出两根线不就解决了,5A的电流半小时也放不完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看到一个箱子? 电动部分呢?

里面包着的 内置

网友:
12V的估计不给力吧,要动力电池了,怎么也得200W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专业洗车机好用,也就小几百

有推荐的吗

网友:
猜测775电机,功率200W,充电宝能推动就神了
插点烟器没问题的,不用启动发动机,亲测

网友C:
一般12V10A可以推动。洗车20分钟内,断续用泵,只用汽车电池也能撑住,也可以做个11.3V低压保护,保证能启动汽车。
不要用水枪泚,水压低,流量小,效果不好。但用那个通水毛刷,刷整个车就相当好用啦。
150二手挺贵的,家用其实用个小潜水泵或者隔膜泵,提个水桶,用通水毛刷刷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12V10A可以推动。洗车20分钟内,断续用泵,只用汽车电池也能撑住,也可以做个11.3V低压保护,保证能启 ...

算了运费了 没运费就100 之前也是手动啊 一桶水 洗车打蜡 打蜡还是太费劲了 洗个外观用这种工具方便快捷 什么时候坏了看看有什么专业的好用的 主要还是需要移动电源加自带水箱的 高层没那条件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