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龙头上缠生料带方向,我的理解 水龙头是右旋螺纹,按拧螺帽方向缠对吗

楼主(2019-02-13):
关于水龙头上缠生料带方向的问题,我的理解,水龙头是右旋螺纹,(国家标准常见为右旋螺纹),螺杆与螺帽的配合常见为右旋,我在水龙头上缠生料带,就是按照拧右旋螺帽的方向,来缠绕生料带的。
不知道 我的这种缠生料带的方向是否正确?

以前,我见过水管工说生料带千万不要缠错方向了,  我还想,如何记忆,但又一想,反正是右旋螺纹,就按拧转右旋螺帽 上 右旋螺杆 的方向缠生料带,
右旋螺帽如果 按 左旋是无法拧上  右旋螺杆的。

我在论坛发贴,关于换上新水龙头后,还是漏水,有不少老师指点我说, 生料带不要缠错方向了
说实话,我现在又有点糊涂了,到底我缠绕生料带的方向出错了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多缠点,方向对漏水影响不大,想确认方向我给你说怎么判断。左手握成圆圈攥住丝口那边,右手来往拧紧的方向拧。让生料带不会松开。我这样说,你就知道应该往吗缠了吧

网友:
我们这物业师傅都是一次造半卷(不过是那种缩水的生料带),不在乎方向,只要缠紧没问题。

网友:
看图看图看图,正丝都是这样缠

网友:
楼上是对的,要顺势而为,不可逆流而上,逆潮流而动

网友:
家里水龙头需要缠很多。缠反了是怕拧的时候松扣,只要缠的够紧,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偶都是反向缠,就是向左(像2楼那样)
这样拧紧龙头的时候,生料带才不会松

网友:
没啥规矩,那个所谓的规矩是防止倒刺的,就是拧的时候生料带是逆着扣纹,越拧越支出来而已。

缠完是顺的那,越拧越带着生料带尾部缠紧,不支出来好看。

网友:
现在都不是管螺纹了。1。要缠的紧,2。要缠厚点。3,方向要对

网友A:
弄个纸卷试试就知道了,一个方向越拧约贴紧圆心,另一个方向就约拧越散

网友:
生料带的缠绕方向根本就没有关系的,但是和圈数有关系,就是说圈数既不能裹得太少也不要裹的太多,大概是10到15圈为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纸卷试试就知道了,一个方向越拧约贴紧圆心,另一个方向就约拧越散

你一定没裹过,所以想当然地回答

网友:
如果缠的层数够多,拧的够紧的话,应当是不会漏水的。但一般为了保险起见,都是反着方向缠的,也就是越拧越紧的意思,也会更美观。
楼上图片里面都是正确的缠绕方法。但如果我们就不按图中的方向缠,如果拧好了之后不漏水,也没人抓这个不放吧

网友:
方向不讲究也没多大的事,绕成锥形的会比较好,就是靠近螺纹口的地方开始绕起,慢慢往后面移,后面的多绕几圈,这样拧上去的时候就堵住了。

网友:
楼主图示的缠绕方向是对的,方向缠对了在螺母旋入的过程中会使生料带越缠越紧,缠反了了方向会松脱的。

网友:
方向缠对了在螺母旋入的过程中会使生料带越缠越紧,缠反了了方向会松脱的。

网友:
逆时针绕,丝口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