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SONY CDP-502ES不死鸟光头CD机_的转盘

楼主(2019-02-13):
  • SONY CDP-502ES不死鸟光头CD机_的转盘100V电压用BU-1光头发烧级用料
  • 读碟1秒1个盘点都不夸张最多不超过1秒半好碟刻录碟花碟通吃懂行的来看哈好俗称老不死

楼主:
补充一下!!

楼主:
把RV001从3.26K调到2.85K,

即调大激光管管的功率

彻底解决料这台85年的502ES

冷机不读碟,热机半小时就可读的问题!!

网友:
师傅好技术,我也有一台一样的CD在沉睡

网友(2019-03-15):
SONY CDP-502ES良心好机
感谢分享变压器参数

网友:
文字说明有点少啊 。 CD机 还是喜欢老马兰士的 CD880  和 CD95 。

网友A:
Sony光头貌似没有不死一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光头貌似没有不死一说吧,,

Sony光头貌似没有不死一说吧,,是的!!

网友B:
激光二极管似乎没有不死只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二极管似乎没有不死只说吧。

我没记错的话 SONY的BU列光头 因为使用了 当时夏普公司的  LT022 长寿光管,后来被誉为 不死光头。
另外,bu的机械机部分也同样非常长寿,采用无刷电机,而非常见的有刷电机,光头也使用滑动式马达,避免电刷磨损,因此整个机芯耐用度很好。
因此俗称不死光头,绝非厂家宣传的噱头。这机芯除非人为瞎搞,一般不会死。这个机芯光当然也会老化,但是夏普的管子本身就是长寿管,即使老化,调整下光头功率即可,读碟能也不输一般机芯。

网友:
270A磁悬浮机芯,不错
图片重复了

网友(2020-02-25):
我怀疑你是来晃瞎我眼睛的

网友C(2020-08-21):
不错的分享,谢谢楼主无私奉献。提供的图片使我不用拆板就解决了几个问题,提供的变压器数据也很有用,在有空闲时间时把100V变压器也改成220V的,

楼主(2024-02-05):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分享,谢谢楼主无私奉献。提供的图片使我不用拆板就解决了几个问题,提供的变压器数据也很有用,在有 ...

有用就好啦!!!呵。。。。这机现在还在用。。好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