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PA-60蒸蛋器(煮蛋器)

楼主(2019-02-13):
拆修一个PA-60蒸蛋器(煮蛋器)
年前帮收购站老板娘维修一个蒸蛋器(煮蛋器),原来是里面电源线掉下来了!
图片上面有说明!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A:
是不是那插座过热失去弹性了?

网友B:
这煮蛋器还是挺实用的···小巧··方便··省电··有保护功能·挺安全的!
也一直在用~好用的很···
你这个还有快、慢档···  我的只有一开关···
只要插线脱落···也太好修了嘛···你又赚了!!
新年好运连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插座过热失去弹性了?

功率不大···使用时间也不会很长··不过会过热滴!
这玩意线短·只有约一米左右· 外力拉拖落的··

网友:
和烧水器 一个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煮蛋器还是挺实用的···小巧··方便··省电··有保护功能·挺安全的!
也一直在用~好用的很···
...

那个应该不是快、慢档,那三个线应该是火线入、火线出、零线,因为那个是带LED显示的开关,所以必须要接零线。上次在废品站,也捡了个,不过没将 塑料的盖子及其增高架 找到,要自己用一次性快餐碗来做,很麻烦。那次只是LED的限流电阻烧了,无显示但能发热的。结果又是修完了,又多一堆备件

网友C:
应该不是快、慢档开关,就是个带通电指示灯的3脚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快、慢档开关,就是个带通电指示灯的3脚开关

对头~我很赞同!

网友:
这只是底座,上面应该还有个罩子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用来拆灯珠,可以用来烙烧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煮蛋器还是挺实用的···小巧··方便··省电··有保护功能·挺安全的!
也一直在用~好用的很···
...

是我搞错了,应该不是快、慢档开关!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对蒸蛋器很好奇,终于看到拆开的内部了。

网友:
M币多啊~看到原是是51813····
给加成51816,一年666····乐歪歪····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