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太阳取暖器改无极调温?

楼主(2019-02-13):
刚买不久的小太阳取暖器,只有两档温控,用的是6a10的二极管降压调温,高温档太热,低温档也不太满意,还想把温度调低点。我想改无极调温,用淘宝上几块钱的成品板子可以么?

这种板子有2000/40000瓦的,我的小太阳最高耗电1000w,买个2000瓦的足够了吧!

网友:
买大点的比较好 也不贵
万一其他地方要用呢  我的一个给角磨机调速用

网友:
也有个这玩意,一直没合适的地方应用,应用范围也有限制!

网友:
买大电流的

网友A:
可以买双管的小太阳,平时关闭一个,还可以在降一次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双管的小太阳,平时关闭一个,还可以在降一次压

你让我再买个小太阳,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双管的小太阳,平时关闭一个,还可以在降一次压

我买的就是双管的,一个450W两个900W,只开一个就够了。

网友B:
这个是斩波的,  对电网干扰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斩波的,  对电网干扰很大的.

不懂这个呀!意思是不要买这种可控硅调压器了。还不如再串个二极管来得安逸。

网友C:
我改了用了2年了,可以随便调功率大小,就是用的时候好像对电网有干扰,只要用电磁炉就会有异响,关了这个就没什么异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了用了2年了,可以随便调功率大小,就是用的时候好像对电网有干扰,只要用电磁炉就会有异响,关了这个 ...

对电视,空调有影响么?还有手机的充电器,电磁炉家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了用了2年了,可以随便调功率大小,就是用的时候好像对电网有干扰,只要用电磁炉就会有异响,关了这个 ...

备用方案串联多大的合适3/5/10a?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电视,空调有影响么?还有手机的充电器,电磁炉家里没有。

没影响,就是对电磁炉有点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备用方案串联多大的合适3/5/10a?

我用的是3800w可控硅调压的,我的小太阳1200w

网友:
找高手设计一个rc降压电路吧,效果应该好一些。还有一个成本高点的方案,如果家里正好有可调市电变压器,就完美了。

网友:
用一脉宽调制器控制过零可控硅光耦MC3063或者50HZ触发4017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让我再买个小太阳,牛逼。

换管也行,换低功率的碳管或者酒红管,碳管与酒红管的好处是光污染少,不会那么亮,发热量也低一些,我家的就被我换的碳管,碳管寿命也比普通的长一些。睡觉的时候用,比小夜灯还要暗一些。

网友D:
这个是在转嫁成本,看似物美价廉,其实在使用过程中,要消耗电网中其它用电器寿命。
如果真要安全使用,可以改成直流的,就是价格要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在转嫁成本,看似物美价廉,其实在使用过程中,要消耗电网中其它用电器寿命。
如果真要安全使用,可 ...

这样说来多改几路二极管减压,更好哦.

网友(2019-11-28):
成功了吗?可以正常调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