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长虹50寸等离子电视机(ChangHong PT50900FHD)

楼主(2019-02-13):
拆长虹等离子50‘电视。。。。4999元..国产货 质量不行!!坚持不了3年...坏啦!!没救...

网友:
三星的屏,等离子也是昙花一现啊

网友:
用料看着也是很实在的啊!

网友:
oled跟等离子相似

网友:
看着不像3年前的产品啊,看到最后看明白了,2010年的产品啊,是屏坏了还是主板坏了?

网友:
等离子电视又重,用电又多,也应该坏了,楼主才有机会换新机了。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是哪里坏了啊?

网友:
我2014年买的长虹液晶49Q1R电视。。。。5500元..国产货 质量不错!!坚持不了4年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内存太小了,速度很慢,不过看电视足够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走线都很工整

网友A:
290W算了吧。。。。我最近入了个三星的等离子的,150W的我都受不了,调整亮度,改了大概剩100W左右,不然耗电真撑不住

网友:
不是有保险丝么,先量量看。用的是假固态,SOSO了。

网友:
长虹电视的质量不如老长虹了,CRT时代的长虹机子,名机辈出,质量是杠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90W算了吧。。。。我最近入了个三星的等离子的,150W的我都受不了,调整亮度,改了大概剩100W左右,不然耗 ...

150w,十小时才1.5度电,七毛五分钱。

钱毛了,不值钱。

网友:
其实等离子的效果很好的,比液晶强多了,就是耗电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w,十小时才1.5度电,七毛五分钱。

钱毛了,不值钱。

一年下来不少啊,还是挺费钱的

网友:
长虹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在等离子开始走下坡的时候上的等离子生产线,出的产品质量又不好,加快了等离子电视退出市场的步伐。
我还是喜欢等离子。2007年的松下42寸65C在还在用,色彩还原度很好,液晶没法比。

楼主:
是屏坏了。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里面的电路板卖吗?

网友:
里面的电路板卖吗?

网友(2019-04-07):
后期的机器都缩水了,散热风扇都没有一把,当然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