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沃斯朵朵扫地机器人拆解

楼主(2019-02-13):
拆自己的扫地机器人  国产货 质量不行!!坚持不了2年...坏啦!!没救...

网友:
藍色代表憂鬱。。。看來真的是壞了才拆的。

网友:
坏了就有得拆了,楼主有机会可以慢慢折腾了。我也是有坏的电器才可以折腾一下,好的电器从来不让拆。
楼主能够拆修好就是能耐了!

网友:
这个牌子现在不能碰了,品控不行,设计也不行!

网友:
除非家里养了掉毛的宠物,否则用处不大。我家那个,拿起它,会说 机器人被抱起。真恶心。

网友:
我的也和你的一样的毛病,售后提供的方法也不行,恢复不了设置。不清楚那个6针程序写入口的接线,不能重新刷程序。

网友:
朋友给个科沃斯的噪音特大 还无故报警 最后拆开发现中间带皮带的电机因为长期工作把电机都磨偏了  不是轴承的电机转了180度还能再用一帮儿

网友(2019-07-24):
哥们原图还在不在 我的机器Q24烧了 能看下什么型号吗

网友:
我买的科沃斯有7、8年了吧,只是电池不太行了,原来能扫2小时,现在大概1小时不到了,那时养了条萨摩耶掉毛,买来扫毛的,结果狗养了1年半送人了

楼主:
Q24烧了...在哪个位置的?>>>

网友:
有个同款的机器人,使用的少。2年了还好好的,不过有一个轮子好像是漏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