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42寸电视开机有背光,没显示,大家帮看下,是否有必要换主板。。。

楼主(2019-02-13):
结婚时买的电视,正常遥控关机后,再开机,开机灯会由红变绿,也有背光。
但屏上无显示(正常是先显示出康佳的logo)。 过了几十秒有可能会自己关机然后再自动重启。。。

感觉像是程序丢了。。。拆开后,测了下主板上各种地方的电压,观察各电容,似乎也没发现有啥异常的。

大家说有必要花几十块钱淘宝买一块主板不,还是直接换电视。。。

平时看的也不多,主要就周末回家看下。

借用下淘宝上的图片,电视在老家

网友:
旧版本论坛我已经发了 楼主查收一下

楼主:
用了有整10年了,保养的还不错,看的也不算多,平均两三个星期回一次老家吧。
功能机,平时喜欢接一个移动硬盘看电影。以及卫星电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了有整10年了,保养的还不错,看的也不算多,平均两三个星期回一次老家吧。
功能机,平时喜欢接一个移动 ...

本想直接再买一台暴风的40寸电视,发现比两年前涨了200,1200了。

网友:
首先要拆开,看看看供电,目视检查有没有烧焦或者鼓包的零件。~~42寸还是有维修的价值的

网友A:
50左右换个板子吧    修起来的时间成本都不止这个价钱了   建议换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想直接再买一台暴风的40寸电视,发现比两年前涨了200,1200了。

我想说50包邮解君愁

其实搂主可以考虑自己维修一下试试,不行了再换主板,,42寸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搂主先把驱动板上的小电容都换新试试

网友:
42寸电视值得折腾一下,没救了在考虑换主板

网友C:
直接买块板子换了,我同事就有个电视,刚开始以为是电源的问题。最后发现是板子程序的问题,买了一个换上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50包邮解君愁

其实搂主可以考虑自己维修一下试试,不行了再换主板,,42寸还是可以抢救一下 ...

百度了下,感觉应该是固件程序丢了,有热心坛友帮下载了程序,就等下次回老家,烧写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块板子换了,我同事就有个电视,刚开始以为是电源的问题。最后发现是板子程序的问题,买了一个换上就 ...

你说到点子了,感觉是程序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左右换个板子吧    修起来的时间成本都不止这个价钱了   建议换版

应该是重烧下程序就行了,关键直接买板子,也不能肯定一定会好。

网友D:
Mrak一下,等待楼主后续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下,感觉应该是固件程序丢了,有热心坛友帮下载了程序,就等下次回老家,烧写下试试看 ...

如果是程序丢了那也最好深究一下为什么丢程序,是原件老化还是通病,不然是不是搞这么一下也是闹心

网友E:
楼主电视的症状和我的显示器是不是一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D:
Mrak一下,等待楼主后续报道。

好的,要等个两个星期有空回老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视的症状和我的显示器是不是一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88&ext ...

是的,有点类似,不过还是有点区别,我这个会自动重启,就是电源灯灭了再亮,所以感觉是程序没跑起来,

你那个不一定是程序丢,感觉有可能是逻辑板坏了,淘宝上重买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Mrak一下,等待楼主后续报道。

最新报告,重烧程序后搞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新报告,重烧程序后搞定了

你是把电视机存储芯片焊下来用电脑+烧录器刷新的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把电视机存储芯片焊下来用电脑+烧录器刷新的程序吗?

是的,正好家里有一个以前20块钱买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