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奥克斯小太阳取暖器,改天再改无极调温。

楼主(2019-02-13):
年前在网上买的,
感觉还行,做工,材料都还ok,
比本地实体店卖的山寨货好不少。

宣传的碳素管,
没见过这东西,
这是碳素管么?

走进再瞧瞧。

底部螺丝超级多,
还好有29元的拆机专用手电钻。

摇头电机,

这玩意两个开关,
单独控制摇头和温度。
有时候关闭了取暖器,
而没有关闭摇头,
他还在那里傻傻的摇,
这点不科学。

高低温靠的就是6a10的二极管,
但是这满载1000w的灯丝,
即使低温档都有500w,
离进了感觉还是热啊。
下一步改无极调温。

材质ABS

网友A:
无极调温。
無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极调温。
無級?

我是练太极的,有坛友说淘宝卖的几块钱的可控硅无级调压对电网影响大,到底还搞不搞呢?或者再串一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练太极的,有坛友说淘宝卖的几块钱的可控硅无级调压对电网影响大,到底还搞不搞呢?或者再串一个二极 ...

几块钱的可控硅模块可以用的 ,大就大呗

网友:
围观一下,无极调整的应该不好改吧

网友:
我改过一个长虹的小太阳,淘宝买的几块钱的可控硅模块,好用不贵,管他对电网有什么影响,好用就行

网友:
那个发热管是普通的碳素管,要是酒红色的碳素管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