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个问题,车辆如何判断电瓶当前是否适合自动启停的

楼主(2019-02-13):
RT,内阻5毫欧好像也不算高,但就是不能自动启停了。

启动后不久就显示电压15V左右在充电,别的车,一会13.x V,一会15V充电。

网友A:
这事不用人为的关注吧,交给ECU去考虑就行了。

网友:
看你的电瓶用了多久吧?
反正我的车是改了自动启停为默认关闭状态,不用这个功能。堵车的时候真是烦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事不用人为的关注吧,交给ECU去考虑就行了。

现在不能用了,我想想办法让它能用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不能用了,我想想办法让它能用呗。

不能用是指启停失效还是电池失效?启停失效绝大部分情况是电不足,找个充电机冲一宿就好,或者低档高转跑个把钟头充充电。电池失效得用检测仪检测一下,不行就换。

网友:
车辆会监测电瓶的状态,肯定是启动时电压下降太厉害,车辆电脑认为电瓶处于不适合启停状态。充电还不行的话,只能换一个新的启停电瓶。正常路况下,大家都是关了不用启停功能。省下的油钱还不够启停电瓶与一般电瓶的差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是指启停失效还是电池失效?启停失效绝大部分情况是电不足,找个充电机冲一宿就好,或者低档高转跑 ...

拆下充过几次了,还是不行。
电池目前只能检测电压、内阻,电压看似正常,内阻原先接近8毫欧,加水后5毫欧左右。

网友:
有些车子上的启停系统有超级电容的吧,不单单靠电瓶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下充过几次了,还是不行。
电池目前只能检测电压、内阻,电压看似正常,内阻原先接近8毫欧,加水后5毫欧 ...

水???什么电池???AGM的不能加水,加水就废了。EFB只能加对应的电解液,而且得做深度维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什么电池???AGM的不能加水,加水就废了。EFB只能加对应的电解液,而且得做深度维保 ...

AGM的,很少量加水,每节加水50-80ml,玻纤干了
论坛上很多人加水性能恢复了,我的可能加的时候已经年限长了,没有抢救成功。。

网友B:
电瓶感觉内阻大了而且经常启停的话给电瓶并连一组法拉电容可能会好些。

网友C:
启停这种功能有什么好用的,堵车等红灯的时候边上的车启停我都觉得难受。
我的车子电瓶貌似没有上过15V,可能我开的比较温柔,平时正常行驶80公里以下都是1250转,很多时候开了几十公里电压才12.8V。上陡坡或者高速超车的时候转速达到2000转左右并且保持一段时间之后电瓶电压会高一些,到13V多,最多到14.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停这种功能有什么好用的,堵车等红灯的时候边上的车启停我都觉得难受。
我的车子电瓶貌似没有上过15V,可 ...

各车电池充电管理不同吧
我是在减速滑行的时候才会上到15V,貌似需要能量回收的时候,开过一辆19款A4L,也是这个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瓶感觉内阻大了而且经常启停的话给电瓶并连一组法拉电容可能会好些。

曾经想过,淘宝查了,法拉电容内阻并不低,且要6个串联,好几十了
现在4毫欧左右,减少不了多少

网友:
自动启停的车子对电瓶要求高,电瓶价格也更贵些: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37

网友D:
启停不单只看蓄电池电量    空调是否打开  环境温度   ECU、
是否有故障、安全带记了没、机盖门什么的盖好了没等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启停不单只看蓄电池电量    空调是否打开  环境温度   ECU、
是否有故障、安全带记了没、机盖门什么的盖好 ...

蓄电池方面soc一般大于80%就能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蓄电池方面soc一般大于80%就能启用

其他条件都满足
汽车对SOC是如何判断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条件都满足
汽车对SOC是如何判断的呢?

在蓄电池的负极一般会有一个传感器
用来检测电压 电流  还可以计算内阻、soc、soh
打个比方这个电池标称800en  实际测试640en左右 当然还有其soh正常的情况下 ecu一般来说会认为这个蓄电池可以参与自动启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车电池充电管理不同吧
我是在减速滑行的时候才会上到15V,貌似需要能量回收的时候,开过一辆19款A4L, ...

这个不和逻辑啊,除非是混动或者纯电动车型,一般的纯燃油车应该不进行动能回收的。
我的车子在减速滑行的时候发动机实际上是不烧油的,低于20码了才会重新开始烧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