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正月也不闲着,史上最清楚的开关电源改可调方法介绍!

楼主(2019-02-13):
附图纸和改造方法!去年改造24V开关电源,其实已经改好了,后面判断失误后放弃了,上面的元件我已经挪用了,所以不想去恢复它了。正好和我这个12V开关电源配件通用,互换了。改造这个也不是一帆风顺,烧了开关管4个,整流管1个,电阻几个。前面烧了两个原因是没把过流检测弄好,烧了2个管,后面烧了原因是盖子不知道哪个地方碰到烧了。所以后面我就加强绝缘保护了。我觉得技术是一步步摸索出来的,虽然我基础很差,但基本知识懂了就行。照葫芦画瓢就行了。

第一步:去掉自启动电阻。
为什么要去掉自启动电阻呢?
因为这个电源上电时,高压部分会产生微弱的自激震荡,次级感应出一定能量。
达到tl494启动门限时,tl494接管控制为它激可控,使输出受控。
这个震荡对我们来说无用,且有害。
在tl494未启动之前或是关闭后,电源处于非控自激状态,输出不受控制。
图中红圈标记的就是。通常电阻在300K-510K之间
为什么我这电源最高只有26V?这主要要看变压器线圈匝数,本来就是24V的变压器,通过微调可以到27V左右,如果想改变高电压,那就要重新绕次级匝数,做事要量力而行,不能一口吃个大胖子。你们懂得!下面是视频地址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2MzI3MDA2OA==/v.swf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22

网友:
不错不错,说明和图都很仔细

网友:
標籤打印機很好用啊。。。

网友:
高手,膜拜了!

网友:
图好多,楼主辛苦了

网友:
看起来都一个电路啊

网友:
标记一下慢慢看  谢谢分享

网友A:
标签打印机一打印标签贴上去,瞬间就高大上了。

网友B:
电流确定 可以 重0调起吗? 我改的最小只能调到0.7A左右。

网友:
改得真好,我有大把这样电源却折腾不起来

网友:
高手啊膜拜,我等只有看看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确定 可以 重0调起吗? 我改的最小只能调到0.7A左右。

我遇到过,是tl494芯片的问题。换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确定 可以 重0调起吗? 我改的最小只能调到0.7A左右。

能用就行。不要纠结那么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打印机一打印标签贴上去,瞬间就高大上了。

哈哈哈!有条件就打一个

网友C:
风扇拆了,满载的时候散热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拆了,满载的时候散热怎么办

也不会满载,使用几率也不高。

网友D(2019-05-22):
如何限制最大输出电流为1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限制最大输出电流为10A?

改变一下捡流电阻阻值

网友:
终于看完了,首先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