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变压器,测试下电车充电器改可变电源

楼主(2019-02-13):
拆个变压器,测试下电车充电器改可变电源
这个变压器是上个帖子中麦博音箱上拆下来的,原打算做充电器的辅助电源,只是直接整流后负极是共地的,不能在充电器原边和副边同时供电,于是就想把这个变压器再引出一个抽头,成为独立的两组输出。

变压器以前拆过不少,都是为了得到里面的漆包线,但是拆开后从来都没有完整地装回过一次,这次拆之前可没有十分把握能装回的。
这拆之前可是完整的,下面用图片记录每一步操作:

先把变压器外壳拆去。

看到硅钢片叠得很整齐,并涂有绝缘漆。

先从一边撬起一片,然后用一字批作冲子,小心地敲出一片来。

开始几片都比较紧,后来就都松了,越到后来越好拆,全部拆出来。

数了一下,正好70片,70M币。

变压器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是独立的,分别装在中间的塑料架子中,抽屉式的可以抽出来。

初级不去管它,只拆次级。

拆开几层绝缘带,就看到了中间抽头,如果早知道中间抽头在这里的话,其实不用拆开变压器,直接剪开这里胶带就可以引出两个抽头。

再继续揭开胶带,露出三个抽头,为确保无误,用万用表测试下,撬起的确实是中间抽头。

用烙铁把中间抽头分开,另一根上接上引出线。用胶带隔开后再緾上,以防短路。

原来的胶带断了好几截,外面重新缠上,这样就有了四个引出线。

现在原路装回,一路很顺当。

只是装到最后几片的时候,没有缝隙了,只得从第二片位置处插入。

变压器已经装回,再弄整流,本来想装在一张板上的,凑巧找到两片合适的小板就分开装了,滤波电容仍是音箱上3300微法的,耐压25伏。

装好后接市电测了下,空载输出电压分别都是18.5伏。后来接在充电器上,带载电压仍有17.5伏到18伏,仅掉了不到1伏。

下面开始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的简单测试。电动车充电器是48伏的,3842加358方案。
先拆掉原边3842七脚的供电电路和副边第二组线圈感应出来的供电电路。

这是反面,把431下臂两只并联电阻调整下,把阻值大的那只(37K)挑起一脚不用,换上拆下的那只启动电阻(150K);把阻值小的那只(2.1K)串联电位器,我把它接到反面来了。电位器不串联直接装也行,不过不小心把阻值调到最小的时候相当于短路,充电器输出为最大电压,首先电解电容会放炮的,再呢431会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没有精密可调电位器,用的音箱功放上的20K电位器。原来的启动电阻也装到反面来了,之所以换大是为了调到更低的电压。旁边LED拆焊台是来给电容放电用的,电一下不好受。

辅助电源接上,副边不接风扇测试的时候18伏的电压没问题,如果正式用还得弄一路12伏电压给风扇。

开始测试,没有表头,用万用表接上这是调到的最低电压,理论上只能调到2.5伏,但理论和实际总是有些差距的。这是手机捕捉到的1.2伏画面,为什么说“捕捉”?是因为数字实际上是在1.1伏到2.0伏之间不停跳动,很不稳定。没有示波器,看不到实际情况,应该就是前辈所说的锯齿波,而且波纹很大。

调到5伏的时候,电压在5.1到5.5之间跳动。

调到18伏的时候,电压开始稳定,不再跳动,估摸在20伏以上开始正常。

调到24伏,万用表已经看不出波动情况,因为电位器不是精密型的,所以不能准确调到想要的电压。

这是最大电压,因为换大了下臂电阻,所以不能调到原来的最高电压了,减小电位器串联的电阻可以继续提高电压。

测试到此结束,总结一下:
电动车充电器改成可调电源在低压区不稳定,波纹大,而我平时需要的电压大都是低电压,改好了对我也没用,所以对这种充电器改电压失去了信心。我不知道加大输出电容对这种情况会不会改善,因为电动车充电器输出滤波电容容量一般都很小,一些其他大功率电源输出滤波电容容量都很大的。改的过程中我发现无论是3842加358还是3842加3244,431直接接在光耦上的在不改变电路的情况下都不能零伏起调,要想零伏起调根据以前论坛帖子得出一是可以把431的2.5伏基准改成负2.5伏,二是431的2.5伏作为运放反向输入端的基准。但是不解决低电压的稳定性,无论最低调到2.5伏或者零伏意义都不大。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重绕,漆层耐压600v,你和220只隔2层漆,这感觉,我先去穿个电工鞋吧

网友:
改造可调,用途挺大,有几个电动车充电器和可调电阻 。

网友B:
我觉得我就够能作死的了,没想到,老伙计你也够作的啊,楼上意见很诚恳,哈哈,因为是双线并绕,两个绕组的绝缘只限于两个次级绕组或者说任意两根漆包线之间的绝缘漆,别忘了,你的变压器虽然是次级,但是,跨接了初级次级两边的电路,很危险,一旦漆皮被破坏,作为使用者,就有触电危险。
我当年(19XX年,如1995前后)改的BK120变压器,用来改隔离变压器,是使用改初级380-220=160这个方案,然后,加了220-160=60这个方案,比你这个还吃了了的冒险,我跟220才是真正隔着两层漆皮啊,多活了20多年,赚了

网友:
变压器做工有点粗糙,远没鬼子的做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我就够能作死的了,没想到,老伙计你也够作的啊,楼上意见很诚恳,哈哈,因为是双线并绕,两个绕组的 ...

他的一边接在初级侧,一边次级侧,说来初级过了二极管,又过2层漆皮,也觉得险啊,你那个改法我怎么转过明白了?动线圈法?

网友:
我是说如果这两个12v线包漏电,220通过初级流到次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我就够能作死的了,没想到,老伙计你也够作的啊,楼上意见很诚恳,哈哈,因为是双线并绕,两个绕组的 ...

楼上的提醒开始我还不明白呢,经老哥一讲,我现在明白了,故事大王真不是吹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重绕,漆层耐压600v,你和220只隔2层漆,这感觉,我先去穿个电工鞋吧 ...

谢谢提醒,现在明白了,应该把次级全部拆开来,重绕的时候分别隔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提醒开始我还不明白呢,经老哥一讲,我现在明白了,故事大王真不是吹的,哈哈。 ...

哪天,要是有一段时间看不见我的帖子了,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估计我就归位了,贴金了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现在明白了,应该把次级全部拆开来,重绕的时候分别隔开。

其实两边没多少电流,就算用细一些的线重绕问题也不大,这样的话,不存在装不下的问题,也方便多垫点绝缘纸,最好使用聚脂薄膜啥的,黄蜡绸也行,这辣妈带感觉不太好,外打包好看,在里边感觉玄乎,不过,我绕变压器,都是用透明胶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两边没多少电流,就算用细一些的线重绕问题也不大,这样的话,不存在装不下的问题,也方便多垫点绝缘 ...

也是透明胶,层间本子剪的!现在有点高温胶带,400度也不化

网友C:
你好,我有一个充电器和你这个差不多一样,能把这个电阻的位置在图上标示一下吗?把阻值大的那只(37K)挑起一脚不用,换上拆下的那只启动电阻(150K)    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苦中作乐,乐中有苦。。。。。

网友:
硅钢片没装好就会嗡嗡叫

网友:
这种变压器算是好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透明胶,层间本子剪的!现在有点高温胶带,400度也不化

也试过用工作日记的纸加透明胶布代替青稞纸,经常是不平,起泡,不理想,所以,还是直接缠胶带

网友:
输出滤波电容加大,然后再并联一个放电电阻,这样电压会稳定一些

网友:
優秀文章,砸个专家,最后14分.
输出电解电容太小了,而且这玩意改可调需要两个辅助电源,不如494好玩。
我把48V西普尔改成40-58V可调,充36V和48V锂电池包没问题,再往下改就要加辅助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有一个充电器和你这个差不多一样,能把这个电阻的位置在图上标示一下吗?把阻值大的那只(37K)挑起 ...

看图,换掉的下臂电阻原来是30K,说错成了37K。上臂电阻是47K。等我重新再绕一下变压器后再测试下,准备加大输出电容,上面测试时在低压我也用万用表的直流200V档,用20V档可能跳动要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