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飞线救活vivo手机。

楼主(2019-02-13):
电池座坏了,现在直接用飞线大法。

再飞线到主板上预留的检测点。

开始只飞了正负极,手机提示无法充电。

少一根线都不行啊!难道多余的那根线是检测电池温度的?

网友:
简单粗暴 好, 多余的线就是电池温度~

网友: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
为啥那三个焊点都那么粗呢,应该来说手机上的不明显才对

网友:
舍得用线啊!这么粗……

网友A:
好粗的线,空间很富裕还是微距显得粗?话说小米开机排线座和摄像头座有没有这样的操作?

网友:
电池线是单股的吧,看着挺结实的,应该连不了线,挺好的。

网友B:
保护板没有索的话,可以保留,只需把电芯更换,可惜的是4.3V电芯难找。兼容电池有些手机更换方便无需烙铁,但缺点有不少充到大概百分之80硬件关机保护,有些低于百分之50电量硬件关机保护,其次没有温度传感器,简易的兼容保护板。

网友:
打点胶固定一下,这样看着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没有索的话,可以保留,只需把电芯更换,可惜的是4.3V电芯难找。兼容电池有些手机更换方便无需烙铁, ...

这种保护板不敢断电,看着比普通的保护板多不少原件,主板上的座子坏了,只能这样将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粗的线,空间很富裕还是微距显得粗?话说小米开机排线座和摄像头座有没有这样的操作? ...

你那个只能请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没有索的话,可以保留,只需把电芯更换,可惜的是4.3V电芯难找。兼容电池有些手机更换方便无需烙铁, ...

淘宝上4.3v电芯多,只是大小不好找。

网友:
学习了。。。。有检查点就是好。

网友(2019-09-03):
其实这个不算粗。手机最大电流可能会到3~4A。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