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问一下利利普怎样?

楼主(2019-02-13):
看中了HDS3101,质量售后如何?

网友A:
我可以说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说不好吗?

100M的又便宜阳光屏,带电池,单通够我用了,说说你的理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M的又便宜阳光屏,带电池,单通够我用了,说说你的理由

单通绝对是致命的

网友B:
这种东西,最好还是买个好点的,要不然就是鸡骨头。再有示波器最好是双通道的,要不然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最好还是买个好点的,要不然就是鸡骨头。再有示波器最好是双通道的,要不然生不如死 ...

一千多块钱玩玩单片机测个波够用了,不修工控要双通没用,讲真,示波器有多少人当万用表在用?也不带弟子插两根探头太扎眼。

楼主:
凭良心说,你一个探头用过几次?你们平板波在当万用表用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凭良心说,你一个探头用过几次?你们平板波在当万用表用的吧?

哈哈,我只是用着不方便,平时都装在箱子里,单通道你买了,以后一定后悔,哈哈,单通可以买个玩具的平时用,还是需要个双通以上好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只是用着不方便,平时都装在箱子里,单通道你买了,以后一定后悔,哈哈,单通可以买个玩具的平时 ...

没什么后悔的,以前搞维修时用的就是双通,第二探头我几乎没插上去过,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后悔的,以前搞维修时用的就是双通,第二探头我几乎没插上去过,哈哈 ...

也是,关键看你搞什么,像我业余玩的就不能单通道,4通道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关键看你搞什么,像我业余玩的就不能单通道,4通道才好呢

业余玩双通以上就更多余了,你那平板才一千多买的?参数比利利普这个好一些,反正你压箱底了不如自刀几百转给我玩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玩双通以上就更多余了,你那平板才一千多买的?参数比利利普这个好一些,反正你压箱底了不如自刀几百 ...

哈哈,其实我还是用的比较频繁的,像有些人才真是买了基本不用,我是用来业余研究些小电路玩的,所以不嫌通道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千多块钱玩玩单片机测个波够用了,不修工控要双通没用,讲真,示波器有多少人当万用表在用?也不 ...

仅仅玩个单片机没必要用示波器,有个万用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玩个单片机没必要用示波器,有个万用表就行了。

追求不同,你只想看个123有没有,我想看123长得标不标准,按你的要求示波器在所有的行业里都是多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追求不同,你只想看个123有没有,我想看123长得标不标准,按你的要求示波器在所有的行业里都是多余的:tit ...

您要是想看看123长得标不标准,还真的买个好点的。示波器主要还是看时序,排查各种疑难杂症。有些信号一般示波器正式捕捉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要是想看看123长得标不标准,还真的买个好点的。示波器主要还是看时序,排查各种疑难杂症。有些信号一 ...

你给介绍一个呗,手持的最好,价格别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M的又便宜阳光屏,带电池,单通够我用了,说说你的理由

我就不说理由了,搂主可以找个有示波器的朋友对比一下,一千多买这个丽丽破不如几百块买个虚拟示波器了,带的逻辑分析仪玩单片更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说理由了,搂主可以找个有示波器的朋友对比一下,一千多买这个丽丽破不如几百块买个虚拟示波器了, ...

鼎阳怎么样,有点小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鼎阳怎么样,有点小贵

鼎阳的不算贵,买120M的(型号好像是1122E+),可以免费升到150M,感觉还可以,实测133MHz的波形还是稳定的,更高的没有测试,国产不能期望太多,反正平时日常用够了,说实话我朋友的普源4通100M的也一般,除了通道多可以同时监测多个波形以外,其他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鼎阳的不算贵,买120M的(型号好像是1122E+),可以免费升到150M,感觉还可以,实测133MHz的波形还是稳定 ...

说到台式机,那我买普源算了,1054Z哈哈,还能破解一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