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宠物电磨维修失败

楼主(2019-02-13):
[a不知此IC能用什么型号代,用NE555做个

网友:
这个ic马云家有没有成套的?

网友A:
牛逼2056是PWM直流调速芯片,资料好找,货难寻淘宝上用直流PMW调速器词条查,可以有很多板子,太简单了,其实,可以使用这个MOS,(尽量使用低VGS的,从供电上串电阻去接个5-8V稳压管,电位器跨在稳压管上,输出抽头接MOS,这就是个一定范围内转的调速组件了,我买的5VUSB风扇就用这个电路调速的,可以试试)

网友:
做工不错,但是居然锈这么多,想办法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2056是PWM直流调速芯片,资料好找,货难寻淘宝上用直流PMW调速器词条查,可以有很多板子,太简单了,其 ...

这里用这方式,发热大,毕竟比风扇电流大,常规管5v能全导通了,低压30v的都开起电压低

网友:
牛逼2056,还没见过这种IC呢

网友:
把绿油挂掉可以看到铜箔腐蚀了,飞线就好了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
用gs069代替啊,x宝上有卖的

网友:
外接电源先试电机看看

网友:
同品牌小电磨有两个,不带调速的,改了18650锂电池,打磨还是很不错的,当初真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找不到配件,用一块NE555改造吧,也不复杂的。。。。

网友:
这小东西还挺高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