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暗影精灵3热到要烧开水了,换个好点的硅脂试试

楼主(2019-02-13):
这部惠普的暗影精灵3是我现在用的主力笔记本,配置也还行吧,也还算的上高性能的机型范畴之中
关键是这玩意一些大大小小的设计做的都还可以,虽然我当时买性价比并不高,但没有什么特别比较尴尬的软肋
用着还挺舒服的,也算没白买
到手至今也有1年多了。感觉温度越来越高了,这次就准备换个好点的硅脂看看有没有效果

KS渲染器压力测试一般90°C以上,但不降频。
这么高的温度,为什么还不降频降低发热量呢,
查了一下,这台电脑用的7700HQ的温度墙居然是103°C
这么高的温度可能对于CPU没什么压力,
但这是BGA安装的啊,主板受不了,时间长了有变形、有脱焊的可能性

准备拆开了,暗影精灵这个标志其实历史悠久了,

这个标志其实之前并不是惠普OMEN旗下的,而是一家Voodoo电脑硬件的厂商所有
它之前发售的显卡性能很强,因此很有名,之后还出过几款笔记本,就是使用这个标志
但后来,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显卡厂家也只有NAI三家了,voodoo后来跟康柏的命运一样,
都被惠普收购了

拆下后盖N个螺丝后.....
内部一般般吧,没有苹果MacBook Pro那么养眼,但也不乱,
感觉看起来还算正儿八经,但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卸下电池,原机自带金士顿DDR4-2666 8G内存条
我后来又加了一条海力士同频率容量的双通道配对,16G对于我日常游戏、视频剪辑来说已经足够了

拆除M.2 nvME 的三星 PM961固态硬盘,这盘性能还可以,
这个电脑对硬盘保护做的还比较到位
像SSD后面有还有散热用的导热垫,下面直接接触风扇的铝板,把多余的热量分散出去

机械硬盘是一块昱科(HGST) 1T的7MM薄盘,
周围设计了一圈橡胶避震条,底部如果你拆开看的话
可以看到整个硬盘是卡在一块铝板上的,并且有螺丝固定的
相当结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块硬盘有“陀螺仪(FDB)”,配合类似联想商务机那种APS驱动软件,

在电脑检测到剧烈运动、突然跌落的瞬间,硬盘会将磁头从工作状态收回到磁头停止区,
从而减小撞击对硬盘的损害,保护硬盘及硬盘内的数据

取下出风口的“耳朵”

风扇其实不算脏,这次就不大拆清理了
只换硅脂,拆下热管部分即可

工作现场

移除风扇挡板后,就可以拆下热管部分了

原机的硅脂怎么说呢,有点像英特尔CPU开盖后,自带的那种相变硅脂
热的时候是软的,冷了就干巴巴的一坨,导热效果嘛肯定不算很好,但绝对属于耐用那种
毕竟,制造这台笔记本的时候,肯定也考虑到很多人可能不会维护,用到淘汰都不一定会重新更换一次硅脂

全部擦干净

这个正方形的芯片是GTX1050TI,入门级游戏显卡,在笔记本上玩大型3A游戏,这个显卡还是能胜任的,只是不能开启很高的特效

长方形的就是CPU I7-7700HQ,这个自带的核心显卡性能也不错。
其实这次我可以上导热效果绝佳的液态金属。三防漆和704、暴力熊液金我都有卖
一考虑到这笔记本要带来带去,可能有侧漏的风险,
所以我就放弃这个方案算了,还是重新买了猫头鹰的NT-H1涂上
这个硅脂也还算耐用撑个1、2年换一次还是没问题的

均匀适量就行了,我不追求涂的很薄了,涂薄了反而容易产生气泡留下死角,

有一部分没涂到反而比涂多了还影响效果

全部装回去,这个电脑由于是内置电池,所以就没有在主板上设计BIOS电池,
拆下电池。也相当于把BIOS重置了一下,时间什么都错了

壁纸背景是我养的猫,名字叫“狗子”上次我还在论坛里晒过它的照片

渲染器烤机71°C,最高的时候84°C,这效果,不算好吧,
还是有点点高,但总比烧开水强(桌面版的7700K加一个好点的散热器一般在65°C左右)

这次其实随硅脂我还买了这种超频三的纯铜散热片,
一部分贴在显卡 显存上,剩下几个贴在我台式机声卡的主控和效果器芯片上了,这卡音质真的还可以,用料足,性价比又高,贴上散热片感觉更爽了些

楼主:
细节忘记说了,给同样有这个笔记本的做个参考吧:

一,这个笔记本热管和接触面其实是铜的,芯片做好绝缘处理后,顶面是完完全全可以上液金的,不会有腐蚀问题,液金的效果比这个硅脂好,双烤稳定在70°C以下应该没压力
二,拆右边散热孔的耳朵的时候是要把电源线拔下来的,装回去线不要看着风扇盖板后面有凹槽就把线塞那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直接塞在底下,否则盖子会压不下去,估计压在其他地方引起充电的灯会一直亮着。我就犯了这个错误,后来对看照片才发现。
三,散热孔的耳朵可能不好拆,松开螺丝后,抓着靠屏轴对面的那个地方用力一拉即可,装回去则相反。最后装那里
四,背面的螺丝比较浅,用一字批去拧更好,比十字批更顺手一些,不容易打滑

网友A:
我的光影精灵也带陀螺仪,保护硬盘同时还能在本本机身倾斜时加快风扇转速,垫在腿上打游戏再也不会觉得烫了

网友B:
拆的很详细,社会主义普不是瞎扯的,比我的船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的很详细,社会主义普不是瞎扯的,比我的船好太多

神船的可比什么xx人类,机械xx好那么一点,现在换了模具了,问题也少了。
不过神船的机子都不怎么个性,适合又办公又娱乐的那种,我这个暗影精灵拿上台讲PPT太强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光影精灵也带陀螺仪,保护硬盘同时还能在本本机身倾斜时加快风扇转速,垫在腿上打游戏再也不会觉得烫了 ...

开始也想买光影精灵的。但我被暗影精灵3的120hz刷新率的屏幕吸引了,加钱买了这个,也还行吧。
就是上次微软更新系统电脑出了点问题(18年10月的那个)
声卡的驱动莫名其妙掉了,也装不上,B&O音效的控制面板也打不开。发帖一问,一群人都中招了,后来系统11月又更新了一次驱动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也想买光影精灵的。但我被暗影精灵3的120hz刷新率的屏幕吸引了,加钱买了这个,也还行吧。
就是上次 ...

驱动也算个神奇的东西,上次更新个无线网卡驱动后电脑开不了机了

网友C:
噗,液态金属会侧漏,楼主你想啥呢。电脑一关机温度一下来就恢复成固态了。我笔记本上金属好几年了。注意金属片不要剪太大,比CPU面积小一圈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噗,液态金属会侧漏,楼主你想啥呢。电脑一关机温度一下来就恢复成固态了。我笔记本上金属好几年了。注意金 ...

我们两个想的压根就不是一种东西好吧!!
你说的那种需要剪的就是个超导金属片,那种和石墨烯导热系统差不多,但导热方向不同,效率比硅脂是要好点,没有严重的腐蚀性,铝制品也能用,但对安装的厚度有要求,很多笔记本散热器之间的间隙只有0.几或者超过了金属片的厚度,太薄了太厚了都用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东西用的人会比较少的原因。
还有,这玩意我之前是用过的, 酷冷博的,高温后只会软,并不会化,要是会化的话,你一样要做好芯片防护,特别是用完就关机电脑还是热的状态突然带走的,运气不好一样的会侧漏。
还有虽然用的是液态金属做的,基本上就是苹果手机的拆电话卡用的卡针差不多的材料,跟真正的“液态金属”还差老远。

但我说的是这种液态金属,就是这种很多人买,也是改装用的比较多的。挤出来需要自己涂,含少量的镓元素,会腐蚀铝制品。常温下就是液态的,放冰箱里才会变成半凝固状态。这种导热系数是已知的导热材料里面最高的,比硅脂高几十倍,缺点会乱流,安装要做好绝缘,芯片四周要有防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两个想的压根就不是一种东西好吧!!
你说的那种需要剪的就是个超导金属片,那种和石墨烯导热系统差不 ...

LS说的也是那个东西,酷冷博有一款液态金属片,常温是固态的,剪一小块压在CPU上,CPU开机就会加热,金属片就化了,就像相变硅脂一样,不过我舍不得用。
说到现在液金到底效果和旗舰硅脂有多大区别也体现的不明显,在笔记本上更多是有散热模块限制我觉得冒险上液金收益与支出不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说的也是那个东西,酷冷博有一款液态金属片,常温是固态的,剪一小块压在CPU上,CPU开机就会加热,金属 ...

这个我知道,我也用过,之前还用过用玻封的99.9%纯金箔样品代替过这种东西,
但楼上回复我说他认为的液金是这种液态金属的超导金属片,但我在帖子里说的是含镓的那种真正液态金属,准备工作也是为了做这个打算的。两种东西其实还是不一样的,限制条件、安装方式和效果都有差别,他说的这个东西因为安装问题,其实并不适合所有笔记本用,倒是台式机CPU、显卡很合适

确切的说金属片这东西要打火机烤才能化,一般一两百摄氏度只会软,还有可能跑出来,如果类似英特尔的软钎焊一样,就是保持半固体状态的,说不定,笔记本在出厂的时候就预涂了,也不会再用硅脂或者别的东西

网友:
这温度,真的可以煮鸡蛋了

网友:
这个介绍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说的也是那个东西,酷冷博有一款液态金属片,常温是固态的,剪一小块压在CPU上,CPU开机就会加热,金属 ...

嗯,我用的就是,用上以后比金属的硅脂还低几度。楼主追求极致,唯有CPU“开盖”才能解忧。

网友:
如果散热片和核心的间隙大,用硅胶垫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两个想的压根就不是一种东西好吧!!
你说的那种需要剪的就是个超导金属片,那种和石墨烯导热系统差不 ...

用不着涂太多,散热器压实液态金属平摊面积能占大指甲那么大就可以,还不会流出

网友:
曾经玩过的一个惠普g4,散热不行,风扇一直呼呼的转

网友(2019-05-08):
双芯显卡不错,啥型号的

网友:
硅脂抹太多
效果不好
散热器 压力弹簧螺丝 多出来的全抹出来包住了cpu die
散热就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