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BOSI BS471103钳型万用表 开机蜂鸣故障

楼主(2019-02-14):
一台钳形万用表,开机蜂鸣,求大师指教。

网友:
查查是不是有短路哦

网友:
牛屎芯片,好简单啊,估计有小元件坏了,要测量一下那个集成块的外围元件,那个集成块应该是CD4011什么的吧。

网友:
我也有个钳形表,好几年没有用了,估计和楼主的差不多。

网友:
钳表还是比较重要的工具之一。

网友(2020-06-24):
没万用表那么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