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舒华跑步机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9-02-14):
上一个帖子是修跑步机,发现开关电源坏了,给换了一个上去。这个帖子就是修换下的开关电源。

外观,最大输出60W

拆掉外壳

正面

背面

发现共模电感炸了

坏掉的共模电感

顺带一起坏掉的保险

手上没有合适的,直接用铁丝短接,换上保险管。检查了一下没有其他短路的地方。准备上电测试

为了稳妥,还是串个灯泡

指示灯亮了,测有12V输出。

空载0.3W左右,插排的指示灯有0.2W的样子。

进行带负载测试

进行恒功率50W测试了几分钟,没什么问题,就装回跑步机上把100W的电源换下来了。

网友:
仪器太全能了吧

网友:
優秀文章,不常见的故障位置啊,最后14分抱歉.

网友:
直接短接不是长久之计吧

网友:
共模电感炸了     请教一下 这个电感为什么会炸?想不通??

网友:
谢谢楼主的精细分析

网友:
这设备真是高大上,原电感是破皮短路了吗

网友:
奇怪,为毛共模电感会炸?

网友:
没什么不可以,简介至上

网友:
奇怪,居然后级没问题

网友:
测试设备不错。

网友:
第一次见共模电感断的案例。

网友:
没子弹了明天补上

网友:
设备太齐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