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飞鱼星VE1520G 尽然用的是1260G的板子

楼主(2019-02-14):
拆飞鱼星VE1520G千兆有线路由器,尽然用的是1260G的板子

网友:
好大好大的壳子。。。。。。。。。。。。。。。。。。。。。。。。醉了

网友A:
壳子大只是为了配合做成机架式的

网友:
壳子倒还气派

网友:
比TP的还骚,TP的80带机量以下的路由,即便是上机柜用的,也只是一个小铁盒,只不过上机柜需要拧上两只长耳朵。

网友:
这东西卖的是服务。

网友:
这么大个壳,内脏这么小,资源都浪费在面子上了

网友:
有点功放的感觉。

网友(2022-03-18):
引用 网友A:
壳子大只是为了配合做成机架式的

其实没有增加电源和外部存储的情况,小盒子加一对挂耳就可以上机架了

网友:
曾经服务过的客户公司买过一台这款一样的,结果自己用了一个星期就在京东退了,换了一台锐捷,自己都说锐捷好用得多,客户还不怎么懂网络,连一个外行都能感觉出来,垃圾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