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碳晶膜电暖气片拆解

楼主(2019-02-14):
更正下,帖子里的石墨层其实是云母层,而加热片应该是康铜片
一年前买了个新飞碳晶膜电暖气片放老家用,老爸说有一片用着用着有个点突然红起来然后一股焦味好像坏了,拆了仔细看大概有个纸巾5mm的烧焦洞。碳晶膜表面看着像是石墨层,自己琢磨应该是层里面是加热丝,可能是加热丝烧断了,还想挖挖石墨层把烧断的加热丝给接起来。

实际挖下去之后没有发现加热丝,5分钟后暴力折断加热片,暴力撕开。如图……是加热片,加热片跟石墨层之间绝缘层,防止加热片和石墨层之间短路。之所以烧出个洞也是因为绝缘层烧穿短路,然后高温烧断了加热片。

网友:
感觉没陶瓷发热片靠谱

网友A:
似乎就是康铜片,电阻丝,两面是贴合的云母片层,为了能够贴合紧密用黑色耐热胶粘合压紧.炭精膜是柔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就是康铜片,电阻丝,两面是贴合的云母片层,为了能够贴合紧密用黑色耐热胶粘合压紧.炭精膜是柔性的. ...

对对对的   云母片  搜淘街的时候好像有搜到云母加热片

网友:
这种感觉好不结实啊,容易坏~

网友B:
看上去不安全,担心手碰到会触电。家里自采暖系统故障,实在没有暖气等,可以买一台PTC暖风机应急。

网友:
高级电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不安全,担心手碰到会触电。家里自采暖系统故障,实在没有暖气等,可以买一台PTC暖风机应急。 ...

PTC暖风机有买  风扇太吵了

网友C: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这算是论坛首拆吗

网友:
看来是炒概念的产品,圆形加热丝改成扁的而已效率不变,感觉安全性还不如PTC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