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F新鲜事弹窗删除

楼主(2019-02-14):
刚刚电脑开机弹出一个窗口,跟这个形似,我可是见不得这种不速之客的,经过以下折腾,搞定了,附件是做好的批处理文件。
FF新鲜事是Adobe Flash Player中文插件附带的一个推送软件,有两种方法可解决此问题: 1. 删除 Adobe Flash Player,但可能造成有些Flash无法播放. 2. 只删除推送应用程序 .这里教大家只删除推送应用程序

主要步骤,
在任务管理器或Process Explorer中FlashHelperService.exe进程点右键,结束进程,然后删除 FlashHelperService.exe. 在注册表删掉该项键值。

也可以直接使用批处理删除注册表项及文件,复制以下文本,打开记事本,粘贴后,点文本->另存为(A),将保存改类型改为所有文件(*.*),文件名输入: 删FF.bat,右键管理员运行.如果提示拒绝访问,可以再运行一次,可能是进程未能结束掉.如果都提示未找到,说明删除成功
@echo off
taskkill /f /t /im FlashHelperService.exe
ping 127.0.0.1
del /f /s /q C:\Windows\SysWOW64\Macromed\Flash\FlashHelperService.exe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FeatureControl\FEATURE_BROWSER_EMULATION" /v "FlashHelperService"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services\Flash Helper Service"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2\services\Flash Helper Service" /f
pause
END

网友A:
错误: 没有找到进程 "FlashHelperService.exe"。

正在 Ping 127.0.0.1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127.0.0.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27.0.0.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27.0.0.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27.0.0.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127.0.0.1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0ms,最长 = 0ms,平均 = 0ms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错误: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注册表项或值。
错误: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注册表项或值。
错误: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注册表项或值。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看来已经被我删掉了

网友:
恭喜Adobe在Flash人老珠黄之际找到了接盘侠还卖了好价钱,这事可以证明接盘侠不见得都是老实人,老实人也最好别当接盘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 没有找到进程 "FlashHelperService.exe"。

正在 Ping 127.0.0.1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是这个样子的,你的判断绝对正确!

网友:
学习了。都是弹窗广告禁止软件禁止的。有空试试这个

网友B:
直接用弹窗拦截软件搞定,方便快捷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弹窗出来后点右上角那个倒三角型图标,设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弹窗出来后点右上角那个倒三角型图标,设置一下就好了。

那些程序在内存中静默运行,拖慢电脑速度,还是干掉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弹窗拦截软件搞定,方便快捷

除了那个软件运行,又增加一个软件,机器吃不消啊。

网友:
不知道这货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周鸿祎想干什么,反正开浏览器它就一直在那里,但是你真点它了它就匿了,我一直把它当监视器看待,监视你到底在键盘前干什么的作用。

网友:
flash的中国业务卖给中国公司后就堕落了,老是弹窗广告。老实说flash都快过时了还这么跳,真的好吗

网友:
所以呀,我宁可放弃flash player,反正各大视频网站都是H5了

网友:
有和谐版不需要折腾

网友(2019-04-10):
弹窗页面可以设置

网友:
FLASH被重庆重橙网络接盘后 广告不断 问题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