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再拆一个还不错的车充又遇HC8813

楼主(2019-02-14):
『X拆解』再拆一个还不错的车充又遇HC8813
刷单刷的,垃圾的一堆,好的没几个。

号称2.1A,拿着轻飘飘的不大像

各种拆

拉出电路板

可以看出两个USB口是并联的。

主板用料挺足,上面有芯片,还算过得去

芯片资料,跟昨天发的帖子同出一辙

通电蓝灯,晚上很有气氛的说

空载电压稳定

带载1A电压下降挺大的

带载2A电压很很低,困惑

看测试还不错,装回丢那边送人。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
压降好多啊

网友:
看来能达到稳定1.5A  ,没有快充功能 。

网友:
我记得你昨天才拆了一个车充,今天又来一个

网友:
那两根跳线换粗些应该有作用

网友:
这个比34063好呀

网友A:
HC8813同步整流降压芯片,可以当降压模块用,可以改输出1.5V电源。

网友:
可能是表头的问题,我以前网购过几个横版老款的,检流电阻好像100毫欧,顺便单片机数显刷新率,好像1秒变化一次。电压电流工业表头改USB测电流准确点,用的是分流器。

网友:
芯片没问题,线,u口可能比较差

网友B: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这个和偶拆的另一个外观一样,板子不同

网友:
这个外壳的料真差,板子似乎是环氧板的。元件不懂。

网友C:
谢谢分享。。。。折腾折腾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折腾折腾再折腾。。。。。

温总,手机又不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号的,地址发来,账号发来。

网友:
这个也不咋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号的,地址发来,账号发来。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8813同步整流降压芯片,可以当降压模块用,可以改输出1.5V电源。

还能这么玩啊?可是1.5V能干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这么玩啊?可是1.5V能干啥。。

小家电,1.5V的剃须刀、去毛球器之类的改外接接线供电。另外,不仅1.5V、3V、5V等,可根据公式Vout=1.21Vx[1 + (R2/R3)]设置输出电压。

网友(2021-07-13):
双USB口并联,为什么一个是1A,另一个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