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如何更换绑定手机?老号码已经不用了

楼主(2019-02-14):
按规定是老手机要收到验证码才能解绑老手机,更换新手机。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老手机已经不用了,那号不能再接收验证码了。

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更换绑定手机呢?

网友:
转人工服务~

网友A:
已经好了,可以重新绑定。

PS:这种情况只能人工处理

楼主:
谢谢睦版,已经绑定了!

网友A:
用的是腾讯云短信发送接口,如果没收到,请查看下垃圾短信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腾讯云短信发送接口,如果没收到,请查看下垃圾短信箱。

谢谢!已经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好了,可以重新绑定。

PS:这种情况只能人工处理

我也要重新换个绑定号码,怎么操作?老号码停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要重新换个绑定号码,怎么操作?老号码停机了

已经好了,可以重新绑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好了,可以重新绑定。

还是收不到,垃圾短信里面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