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富格电动工具电池,另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9-02-14):
和坛友一起买的富格电动工具,到现在两年了,电池坏了 一冲就满,一用就没~扒了看看吧。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准备扒 三个螺丝 三点式

线路板 也不是平衡充 所以坏很正常

low到家的山寨紫皮

衣服没穿好,漏了

看看屁股吧

没有别的工具了,不在进一步拆解了,想问问各位屌大的吧友,这样造型的有平衡充的吗?电动工具也是一般家用,现在电池坏了,不知道是换电池还是淘宝买一个这样的继续用,还是买个平衡充的。

网友A:
这个电钻我也买过,声音稍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钻我也买过,声音稍大点。

电池还好吗?

网友A:
还行吧!使用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吧!使用率不大。

现在电池坏了,纠结怎么办呢

网友B:
拆了,换动力电池。买瓶不锈钢助焊剂,烙铁温度高点可以焊。买三片4056加3个5V充电头,自己改简易平衡充。原机自带的保护板防过放还行。

网友C:
我也是富格不好用   开关有点问题

网友D:
没有点焊机的话可以叫店家帮你点焊好,回来自己改平衡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池坏了,纠结怎么办呢

买三个拆机动力电池换上吧!不然填的钱比你买电钻钱都多。

网友E:
电芯内阻容量一致  没必要平衡冲
淘宝买国产动力电芯换上就是了 也可以在论坛商家买  还免费给你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换动力电池。买瓶不锈钢助焊剂,烙铁温度高点可以焊。买三片4056加3个5V充电头,自己改简易平衡充。 ...

有接线图或者有坛友改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富格不好用   开关有点问题

我的还可以

网友:
拆个电脑的电源,12v接上去,当有线设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芯内阻容量一致  没必要平衡冲
淘宝买国产动力电芯换上就是了 也可以在论坛商家买  还免费给你点焊 ...

论坛哪个商家?老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点焊机的话可以叫店家帮你点焊好,回来自己改平衡冲。

想参考下坛友有没有改过

网友:
我买的海鲜的那个,12V的单速的,家用足够了,电池还行吧,不行的话就买3个18650电池,自己换一下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哪个商家?老牛?

嗯  你可以看看  价格差不错  帮你电焊了省很多事

网友:
几乎就没有看到原厂出使用平衡充的电动工具。

平衡充只看到在航模领域使用。

网友:
电芯换个好点的,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
充满看看三节电压是否一致,不一致补到4.2再看看,这个东西给你的可以是垃圾能量型的电池,用不了多久了,内阻可能一节50-60: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