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玩具上的小板子断了,从哪里可以配一个(附图)

楼主(2019-02-14):
(图片)

网友:
用洞洞板自己搞一个

网友A:
还买啥啊。胶粘一下,飞线。。

网友:
AB胶粘NND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买啥啊。胶粘一下,飞线。。

没接触过
飞线是怎么个操作?
这个小板子上面的那个接口是用来充电的,飞线不会影响充电吧

右侧那里的那根排线我也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
飞线搞定,不是什么精密的东西,随便搞搞就行

网友:
对哦,胶水粘上,断的地方用焊锡接上就成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极差

网友:
根据铜箔的宽度,剪两条同宽度的铜片,将铜箔裂开的地方补焊好即可解决问题,绝对不会影响电路板的原功能。

网友:
找一块废电路板用二合一胶粘在这个电路板背面,断线的地方用铜丝补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