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网上买的吊扇灯遥控不起做用了。

楼主(2019-02-14):
各位高手,17年在淘宝买的,用了一年多,没什么问题,近期天有点热,想开风扇,结果遥控无做用,量了电池是有电的,按键时的灯也有亮,但风扇灯没有反应。正常的话,按键时会有滴的一声,现在没有了,请问这个是接收坏了吗,能修吗?还是只能重新买一套遥控呢?

网友A:
试着把灯板换一下,我就试过因为灯板的问题导致遥控失灵!

网友:
把遥控器前端对着手机摄像头,打开拍照功能后按遥控器键试试,如果手机屏幕上能看到红色灯闪烁,说明遥控器发射功能是好的,检查吊扇接受部分。如果看不到遥控器前端红色灯闪烁,则是遥控器坏了,更换维修均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把灯板换一下,我就试过因为灯板的问题导致遥控失灵!

这个可以试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遥控器摔过,无线码不对了,拆开遥控检查一下...

网友B:
我的吊扇灯年前也不亮了,但按遥控器时有“滴”的一声响,换了LED电源驱动吸顶灯变光调色恒流整流器三色分段变压器8-36W,马上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吊扇灯年前也不亮了,但按遥控器时有“滴”的一声响,换了LED电源驱动吸顶灯变光调色恒流整流器三色分 ...

谢谢你,我的灯是亮的,就是遥控不起做用,所以风扇不能转了。

网友:
这种吊扇灯的遥控接收控制部分我拆过。如果按LZ的描述,要修的话,首先看看有没有电到接收器,如果有,很可能是里面的辅助电源坏了。我以前拆的那个辅助电源是用工频变压器。

网友C(2019-06-13):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现在也是这问题,问店家说是接收器坏了,换一套120:cr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现在也是这问题,问店家说是接收器坏了,换一套120 ...

我淘宝了一套,30多,换了就可以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7&_u=ekakod82ef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淘宝了一套,30多,换了就可以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2d042e8d5dTUs3& ...

看来你是定频的,我的是变频的,接收器贵

网友(2019-12-15):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是定频的,我的是变频的,接收器贵

定频和变频有什么区别?

网友:
吊扇灯还木有见过是变频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