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把联想小新的打印机电源部分拆下来,留着自己用

楼主(2019-02-14):
单位的打印机坏的快,都知道用,没人爱惜,特别是项目上的,环境恶劣,这个才一年刚过保就完蛋了,打印机才几百块,换个板子几百块,没法修啊,只能扔,扔之前先把电源的供电部分拆下来,说不定自己以后能用到,还有个24V风扇,估计吃灰的时间比较多。

上图,打印机就不拍了,直接看看拆下来的电源吧。有些拍的不清晰,见谅。

菜鸟和老鸟的区别是只上图不说话,不懂的不乱说,既然啥都不懂咱就不一张图一张图的解释了。

网友:
这个只有一个电压的好,爱普生ME1好像是二个电压,电流还不大

网友:
这个电源还是比较工整的。

网友:
记得之前看过一文章,说打印头工作是断续式的,它的电源为了减少体积,选元件时功率余量不大。如果用于别的电器供电,需留意用电功率。长时间使用容易发热或“BONG".

网友:
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一般的打印机电源都是电压高(30V左右),电流小(1A以下),这个还不错24V1.7A,尽管电流小点,可以利用。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输出负载不算小。

网友:
ACBEL  康舒  代工的,24V 1.7A,不知能否用开关电源接上去工作

网友:
还不错,这种直接输出的就是好。
之前拆的爱普生打印机电源是多路输出的,还有开机控制,没法用,扔了

网友:
做工很规整

网友:
报废的东西也有很多资源,支持回收

网友A:
没把加热灯管拆下来?

网友B:
记得里面还有几个无刷电机呢?没有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里面还有几个无刷电机呢?没有拆下来?

用不上,拆下来占地方,带扫描的,还一个小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把加热灯管拆下来?

用不上的就都没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不上的就都没拆

那个是不常见,哈哈,你淘宝看看图片!

网友:
做功和用料都可以,就是电流有些小。

网友(2019-11-04):
你把定影、激光器,哪怕搓纸轮拆走也比这电源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把加热灯管拆下来?

我以为只有三星才用灯管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