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庆华YF-T02A场效应治疗仪

楼主(2019-02-14):
拆修场效应治疗仪---朋友的场效应治疗仪又不亮了,上回修了一次,是虚焊。这次不知道又是啥毛病?拆开检查。。。。。。。
没查出啥毛病,焊点都是好好的,画个图。。。。。。按图索骥,该有的都有。。。。。。。在插上连接4P插头通电,好了!可能是插头接触不良,来回插插,焊点又来了一遍,完工。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正--图纸改过来:

完1谢谢观看。

网友A:
谢谢分享。9012为PNP型三极管,原理图画成NPN型了。这个电击仪看样子效果不错。

网友B:
这个变压器的生产厂家居然离我如此之近……

网友C:
感觉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

网友D:
这东西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

这东西,有些还是可以的,跟针炙原理差不多。。

网友E:
这玩意基本没啥用,另外可控硅t1 t1 画反了,三极管也画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有些还是可以的,跟针炙原理差不多。。

挂着高科技的头衔骗老头子的产品

网友F:
这东西,跟针炙原理差不多挂着高科技的头衔骗老头子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挂着高科技的头衔骗老头子的产品

我还不是老头子,但15年前花了将近千元败了两台回来(一台自用,一台送给父母),亲身体验效果还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还不是老头子,但15年前花了将近千元败了两台回来(一台自用,一台送给父母),亲身体验效果还不错。 ...

要做双盲实验证明有效才行。  不然不能排除安慰剂效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要做双盲实验证明有效才行。  不然不能排除安慰剂效应。

你吃饭是否也要做双盲实验才能证明能填饱肚子?你做个按摩,是否也要双盲实验才能确定按摩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9012为PNP型三极管,原理图画成NPN型了。这个电击仪看样子效果不错。 ...

感谢指教,已经改正。这个不知是几代产品,我有一个里面就一个变压器,外加一个机械定时器和一组琴键开关。变压器有三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的生产厂家居然离我如此之近……

蜀地----天府之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

小电热褥,腰疼、腿疼的管用,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我也有一个。小电热褥,腰疼、腿疼的管用,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基本没啥用,另外可控硅t1 t1 画反了,三极管也画错了~

感谢指教,已经改正,小电热褥,腰疼、腿疼的管用,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跟针炙原理差不多挂着高科技的头衔骗老头子的产品

小电热褥,腰疼、腿疼的管用,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做双盲实验证明有效才行。  不然不能排除安慰剂效应。

我也有一个,用了十几年了。别的病没试过。腰疼、腿疼的管用,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吃饭是否也要做双盲实验才能证明能填饱肚子?你做个按摩,是否也要双盲实验才能确定按摩效果? ...

双盲实验首先要做到被实验对象不能区分出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