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车换轮胎 改装铝合金车把 螺丝打滑怎么办

楼主(2019-02-14):
这车东搞西搞快一个月了 硬是自学 找教程 还是没搞好。。
车买了快一年 电动的 之前电池总抽风 开到一半就趴窝 后来返厂后再发第二春 因为原厂的车把设计有问题 打开储物箱会碰到 很烦人 就入了个改装铝合金的

今天刚好有空 开干

结果冲击批 螺丝批 wd40 手动都用了 2个开关的4个螺丝只有1个能拆下来

等年后的电钻到了再看看怎么弄吧 根本拧不动 硬拧就滑丝 啥玩意
之前找修车的换过胎 后胎有点滑 结果硬是两个人搞了2个多小时没搞好 这车电机下不下来 后来自己找教程用了好大功夫总算弄下来了 等年后去朋友修车店用汽车的拆下来

拆控制器 并把电机三根线和霍尔线给拆掉

从侧面拽 把原厂扎带割断两根

成功拽出
有没有坛友知道开关那几颗顽固螺丝怎么搞下来啊 电动冲击批 手动冲击批 wd40 啥都用了 搞不下来 如果要用电钻搞又该如何操作

网友A:
简单,用电磨加金刚石磨头,把螺丝头磨了就下来了,完事了配几条不锈钢的螺丝,网上有卖的,还包邮,记住要金刚石磨头,这磨铁快的多,比沙轮带劲多了,

网友A:
手电钻也可以,电磨转速高,磨得快,

网友:
要是有小的电锯,十字螺丝头上开槽成一字,就应该可以弄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钻也可以,电磨转速高,磨得快,

电磨过两天到了 来试试

网友:
冲击起子扭力不够 ,把螺丝打废了 。

网友A:
我是搞修理的,拆十字螺丝要求批头一定要好,最好用世达的批头,我用的是盖特的套装工具,非常好用价格不贵,十字批头有1#,2#,3#,常用的有2号,修理电摩,开关插座的自攻螺丝用的2#的多,插座的小螺丝用1#德多,洗衣机波轮盘中间的十字螺丝用3#的,用错了就滑了,可以用批头试着看能不能完全吃住螺丝槽,在拧螺丝,最好用电批拧十字螺丝,你只要使劲摁住就可以了,改锥拧没有一定得技巧是要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搞修理的,拆十字螺丝要求批头一定要好,最好用世达的批头,我用的是盖特的套装工具,非常好用价格不贵 ...

专业 还没有超过12V的工具 过几天应该到了 到时候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业 还没有超过12V的工具 过几天应该到了 到时候来试试

看到你用牧田的冲击批了,我估计是你的批头不对,螺丝要看仔细。

看你的图就清楚了,你使用的批头大了,如果适合的批头,对怂紧了,直接拧下来。

网友C:
电钻有大小不一的钻头也可以,先小点的钻头定位钻一下,再大点的,把螺丝屁股搞定拿下后分成两半就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钻有大小不一的钻头也可以,先小点的钻头定位钻一下,再大点的,把螺丝屁股搞定拿下后分成两半就好搞了。 ...

电钻 电磨这几天都到 到了就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用牧田的冲击批了,我估计是你的批头不对,螺丝要看仔细。

看你的图就清楚了,你使用的批头大了, ...

合适的直接干死了 转不动 咔咔响 还是力量不行 得来个12 14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适的直接干死了 转不动 咔咔响 还是力量不行 得来个12 14V的

直接买把米活奇2555吧,这家伙比一般的18V电批力矩还大

网友D:
楼主这动手能力,感觉还需要废很多螺丝才练的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动手能力,感觉还需要废很多螺丝才练的出来啊

擦,我编辑了一大段,后面的字咋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动手能力,感觉还需要废很多螺丝才练的出来啊

新手 折腾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用电磨加金刚石磨头,把螺丝头磨了就下来了,完事了配几条不锈钢的螺丝,网上有卖的,还包邮,记住要 ...

老哥跪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