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dell电池

楼主(2019-02-14):
今天拆一个笔电。不需要大锤大法。

dell1318笔记本电池,还带电量显示。2分钟左右就关机了。

温感20081101十年了。

楼主:
除了电芯,别的还有利用价值吗?
上开壳大法
就这样往地板上磕几次。,壳就烂了。

网友:
不知道电芯还有多少容量

网友:
非大锤法
是粉碎法啊

网友:
这个DELL原装电池应该不错的,估计就是6个电池中至少有一半损坏了,容量没有了,内阻增大了,所以电脑上无法使用,可以用在小电流的设备上。

网友:
其实这种老锂电电池拆除后,也就只能装电筒应急用用了,我拆过一个,六节电池,原装是2400的,拆解后测试容量,最高是1300,最低780,平均下来,一半容量都没有了。

网友A:
如果修复这种电池是不是要带电换18650?

网友:
我的戴尔笔记本电池也坏了,用的次数不多,问了厂家售后,买一块要六百多,只有作罢。个人感觉质量还是差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修复这种电池是不是要带电换18650?

640M的笔记本电池,我试过断电了并联的两节节,重新接上也没问题,不锁,其他型号就不知道了。

网友:
MOS管可以用来做T12

网友:
刚修好一个戴尔的超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