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仪MS833D炮灰表改装自动关机,只要几个元件即可

楼主(2019-02-14):
买示波器送的表放在公司里还挺好用的,除了没有电容档,其他该有的都有。而且小巧很方便,但是有个缺点就是没有自动关机,一不小心9V电池就放电寿终正寝了。不过想想送的表也就算了。自己改自动关机,用N沟场效应管。废旧主板上非常的多,型号无所谓。开干

华仪万用表,非常小巧:

准备元器件,我这边采用一个100μF电解电容,耐压反正比9V高就行,一个N沟场效应管我用的是72T02GH,为了减小体积用的是贴片电阻10MΩ和1kΩ。一块洞洞板。

电解电容先测试一下,看看体质怎么样:

把这两个零件先焊接到洞洞板上面:

然后就是拆机:
也就几颗螺丝非常好拆

记录一下转盘的弹簧位置:

做工其实还可以:

然后改造一下这个自锁开关,把他改装成不自锁的按键开关,相当于就是开机键了:
非常好拆开,用镊子翘一下两边的卡扣即可,不过要注意小心里面的弹簧飞出来:

取出钩针,就可以变成按键开关:

焊下自锁开关,把两侧的PCB连线剪断,这个结合各自的万用表实例:

施工断开负极,按图焊接:

全部完成后用醋酸布胶带固定加绝缘:

好了组装回去,大功告成:

根据实测100μF的电容,10MΩ的电阻,大概待机时间是半小时:
改大电容值可以使时间变长
改大电阻值也可以使时间变长

最后附上手绘原理图:原理图参考了坛友:凡人日记

然后自己加了一个1K电阻修改:

网友:
这表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A:
你就找不到小点的nmo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找不到小点的nmos吗

废的台式机主板上拆下来的,没有更小的了。。。

网友(2022-04-22):
问题是半个小时不管用不用都自动关机吗

网友:
思路不错,改天弄个看看。

网友(2023-04-27):
这个NMOS,完全可以用最便宜的那种。。。AO3200。。。几分钱,SOT23的。   原来设计的人应该没有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