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进口松下National小天才VFD屏微波炉电路部分-蒸汽传感器

楼主(2019-02-14):
有一台报废的松下小天才微波炉National NN-67555,看铭牌产地是Japan,
屏幕是VFD 的,很老的货的,得有十几二十年了吧我猜
大致长这样

型号在门框侧面

本来是拆变压器diy点焊机的,看到板子也不错,
顺道拆下来了,又可耻滴做了回垃圾佬。
风扇还不错,主控板上有个牛,
高压电容也是Japan的,顺道拆下来了。

温度保险和高压电容

风扇电机和照明灯,电机上电试了一下风力,嗷嗷的
灯丝烧断了,那我也没办法,250V 20W的钨丝灯,体积这么小。

这里有个温度传感器,但是只有一根线连到主板,不太理解。
白色塑料盒子里有个像蜂鸣器的传感器,有一些油烟。
为啥认为它是传感器呢,因为有个导体腔连到微波炉腔顶部,

何况主控板上已经有蜂鸣器了,没必要两个蜂鸣器,
我觉得是监测油烟/烟雾的,不知道对不对?

主控板背面,两个继电器(一个控制风扇和转盘电机,一个控制大变压器接通),
一个牛,键盘接口,两个大芯片,还有一个358小板竖着。
我猜AN6752是微波炉专用控制IC,而靠近VFD屏幕的AEIC38121061应该是VFD驱动,也就是显示IC

焊点还算饱满

疑似传感器在这个白色塑料盒内

拆开盒子跟蜂鸣器一模一样

稍稍用力分成了两半,胶水老化咯,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个啥传感器,印字621,
======================
当食物烹调时,会产生一定份量的蒸汽。如果食物被盖着,蒸汽便会上升并从容器中流出。在自动感应烹调的状态下,一个全新设计的零件“蒸汽感应器”将会探测流出的蒸汽,并会因应所选择之自动感应烹调程序自动选择合适的功率及烹调时间。

找了个类似型号的图纸,确认是蒸汽传感器哈。

还有高压保险,高压二极管,门控微动开关和变压器之类就不一一拍照了,完

百度了一下原来微波炉的基本原理如下图

网友A:
蜂鸣器呗
还有超声波感应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呗
还有超声波感应功能

变压器旁边的黑色塑料盒有一个蜂鸣器BZ1,所以才猜测另外一个不是蜂鸣器,

网友B:
不错,还是可以修修的

网友C:
变压器,点焊机。

网友D:
上次有个微波炉到手没拆,可惜了

网友E:
湿度传感器,用来作为宣传噱头的
蒸汽沾到上面后电容值变化
卖点是:  自动侦测水开了,  煮面什么的有用, 当然,这个很不准

看到有用的给个分呀

网友F:
VFD的倒是没见过,点亮用起来
木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湿度传感器,用来作为宣传噱头的
蒸汽沾到上面后电容值变化
卖点是:  自动侦测水开了,  煮面什么的有用, ...

谢谢指点,难怪有个导腔,木分啦,明天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VFD的倒是没见过,点亮用起来
木牙膏了

上电试了一下,主板还是好的,要是能驱动vfd做个小时钟还是很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有个微波炉到手没拆,可惜了

哈哈哈,微波炉还是很有肉的,拆

网友G:
谢谢分享。。。。这感应器不就是蜂鸣器吗?不能再是别的东东 了。另外,还可以从接线端判断它,看看是不是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还是可以修修的

谢谢捧场,哈哈,外壳变形严重,怀疑松下磁控管也烧了,没必要修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点焊机。

谢谢捧场,哈哈哈,搞起,得空锯高压变压器冲绕次级50平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这感应器不就是蜂鸣器吗?不能再是别的东东 了。另外,还可以从接线端判断它,看看是不是 ...

谢谢温总捧场,主板上有个蜂鸣器BZ1啦,在低压变压器边上,一个微波炉用两个蜂鸣器有些奇怪。7楼的坛友说是蒸汽传感器倒是蛮有意思的,那个白色塑料腔里面都有一部分油烟了呢,正好在炉腔顶部通过一个导管连到这个传感器上

网友:
听说变压器改点焊机不错

网友H:
压电片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I:
很奇怪,为什么微波炉没有真正的触摸按键,都是些轻触开关的假触摸控制,电磁炉都是轻触控制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奇怪,为什么微波炉没有真正的触摸按键,都是些轻触开关的假触摸控制,电磁炉都是轻触控制键了 ...

可能微波的比较危险?需要可靠的按键吧,瞎猜的。哈哈,其实微波炉的薄膜按键也挺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压电片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确实长得像压电片,百度了一下松下微波炉的电路图,这玩意就是一个湿度感应器,可变电容转化成频率送给主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