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16g内存卡折腾坏了

楼主(2019-02-14):
有一张内存卡先是跑了一下速度,然后插电脑重复了几遍文件读取写入,然后莫名其妙坏了,最后用dg分区精灵删除所有分区后重建不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楼主:
有开卡工具麻烦留下附件,因为自己去下的话会被流氓推广其他软件。。

网友:
似乎报废了,听说闪迪的没有开卡工具。

网友:
节哀顺变,返厂更换。

网友A:
换个版本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也不行?

应该没区别才对,被我自己折腾坏了

网友:
既然是坏了,既然是有保修,那还犹豫啥

网友:
内存卡坏了基本上无解,如果认不到盘了就走售后吧,过保了就节哀顺变吧。

网友:
dg不能分区什么提示?

网友:
内存啊的话就别折腾,基本报废,如果有保修的话直接换新就行了,U盘的话还有的救!

网友:
走售后吧,去年才在狗东上换了一张

网友:
闪迪的好像是没招了,我有个120G的固态,也是不认盘。。。在抽屉吃灰。。

网友:
拿着外包装去售后,或者外包装等购买证明一起发到售后点换新。tf卡应该是可以重新量产的,可惜太小众了,没公开资料。

网友(2020-04-14):
我这一个32G的,别说了,都是泪

网友:
报废了
直接保修吧

网友:
我没拍板子背面的照片,待会上传个群友拆的背面照片。

网友:
售后换新呗,我有一张三星32G橙卡,14年买的,也是测速后就坏了,前几天刚从京东换了张64G的橙卡回来。

网友:
寿命到了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