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RCC开关电源能不能改装成用IC控制的?

楼主(2019-02-14):
春节放假期间翻出来一对坏充电器,使用IC芯片的基本都修好了,最后碰到一个RCC电路的,一个13005,还有两个NPN小管子和一个PNP小管子,另外还有一个sot-23封装的双二极管。电路有点复杂还没跑完,稍后补电路图。
现在想着如果不好修,就把高压侧全都拆掉,只保留开关变压器,换成OB2263电路的,外围就只有很少的几个器件。
不知道是否可行,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为何不可呢,实践出真知啊,上

网友:
建议用下面这个芯片DK1203,电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可呢,实践出真知啊,上

怕炸啊,以前不懂的时候瞎搞,仨0805的采样电阻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炸了,是真炸,砰的一声。打那儿以后就学乖了,什么灯泡大法全招呼上了,否则今天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发帖了。

因为开关变压器是旧的,也不知道参数,所以不知道直接换IC方案的话有没有什么风险,或者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下面这个芯片,电路更简单

刚好手里还剩几片OB2263,所以就想着凑合用了。
不知道这个外围电路长啥样,以后有机会试试。

之前拆过一个智能插座,里面用来降压的是一片丝印1UB0的六脚芯片,外围场管和光耦都没有。
简直简单到了极点。

网友: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网友C:
可以尝试改(我之前发过RCC三极管改为MOS),这2点必须注意:
1)必须调换强电辅助绕组接线,因为RCC的辅助绕组是正激取电方式。
2)你拆卸的RCC主开关管是三极管,因此强电辅助绕组电压较低,如果修改后辅助电压不足,可以稍微调高输出电压,也就同时调高了强电辅助绕组的电压。

楼主(2019-04-03):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改(我之前发过RCC三极管改为MOS),这2点必须注意:
1)必须调换强电辅助绕组接线,因为RCC的辅助 ...

多谢指点,最近公司太忙,一直没时间下手,等有空了再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可以呀用带功率MOS(最好不带辅助电源的)最简单注意整流滤波器件和抑峰电路即可

网友D(2021-12-24):
不知楼主的这个坏充电器开关变压器与OB2263的配套的开关变压器差异大吗,等楼主成功的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的这个坏充电器开关变压器与OB2263的配套的开关变压器差异大吗,等楼主成功的消息。 ...

楼主说的由于不匹配,已经引起开关管发烫,啸叫,电压猛一下升高把手机烧了楼主现在维修手机中,请不要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