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电烤锅的调温耦合器

楼主(2019-02-14):
这个电烤锅买了两三年了,前几天才用。
我妈妈还说什么:买来的东西必须等到坏了再拆。我听到之后直接当作没听见,继续我行我素的态度,继续拆。
拆开看看真假,要是万一买到假货(山寨产品)用着用着出事就完了。
电烤锅

耦合器

磁铁大法辨别插头材质
磁铁不吸,表示不是铁的

用磁铁试了试耦合器的感温棒,结果吸上了

用手机里面的扬声器测的,我那块方形的磁铁被我爸爸拿去用来着
插头顶部很圆润(没有坑坑洼洼的小坑)

耦合器

背面的参数
由于手机闪光灯的光照范围有限,在反光面上只能照出一个点

内部结构

塑料壳

近照

触点

氖泡

有一根线有被压过的痕迹,担心有可能把绝缘皮压坏,稍微整理了一下

散件
拆到这里得往回组装了

THE END
对付山寨,我是专业的。噢亲ZBC哈拉少

@数码小透明
@snowrose2000
@ch104517745

智能下载器、高速下载器、极速下载器

Anhui honour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网友A:
正品的里面有温度保险的。

网友B:
过年前也修了一下家里的,有两个头,问题都一样,连接锅体部位容易生锈,银触点容易烧坏接触不良,中间那根大的作为地线和热传导,控制温度开关,仔细看有和热水壶一样的温度金属片。开关帽上面写的档位我觉得是没用的(没看出来有调温作用)。不过优点是锅很耐用,我家的用了很多年都没坏,而电磁炉早坏了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的里面有温度保险的。

嗯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年前也修了一下家里的,有两个头,问题都一样,连接锅体部位容易生锈,银触点容易烧坏接触不良,中间那根 ...

嗯嗯

网友C:
那个探头是个空心圆柱还是实心棒?它的作用只是传热而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探头是个空心圆柱还是实心棒?它的作用只是传热而已吧?

空心的,传热和地线。

网友(2024-01-28):
终于搞清楚这个原理,是靠金属的热变形位移不同,旋钮在不同位置相当于给弹片不同的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