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闪存叠焊至8CE,闪存该怎么跳线

楼主(2019-02-14):
手上有SM3268的8CE的主控,目前叠焊两片2CE的已经量产完成。现在想再继续叠焊两片至8CE,不知道CE,RB该怎么跳线,还望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306

看了那个帖子,只说到了4CE,以及双通道组成的8CE。像SM3268这种单通道8CE的,并没有说CE4-CE7怎么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那个帖子,只说到了4CE,以及双通道组成的8CE。像SM3268这种单通道8CE的,并没有说CE4-CE7怎么跳。 ...

TSOP封装最多只能支持4ce,若是8CE必须具备双TSOP焊盘才可以直接叠焊,否则就只能飞线到主控了,难度会高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SOP封装最多只能支持4ce,若是8CE必须具备双TSOP焊盘才可以直接叠焊,否则就只能飞线到主控了,难度会高 ...

三棒槌的TSOP56真有单贴8CE的。。。引脚定义不详,另外我再市面上见过叠焊JCME2的2246EN,但是后者并不完全真的算是8CE,它的原理是利用了ONFI的CE简并原理通过DQS引脚让主控认为这是一个4CE/8die的叠die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棒槌的TSOP56真有单贴8CE的。。。引脚定义不详,另外我再市面上见过叠焊JCME2的2246EN,但是后者并不完 ...

按照标准TSOP48封装的引脚定义,最多只有4ce,至于三星搞的TSOP56啥的已经不是标准定义,难以加以分析评价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