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年第一个快递,咱们的OW18B

楼主(2019-02-14):
新年第一次收到包裹,年前下的单,都差不多忘了,今天一下收到2个快递

论坛熟悉的万用表

这个也是年前下单的,今天拆到

数控电源,年前很火的样子,就入了一个玩玩

万用表,

这个热电尔咋这么难看,感觉要坏了

会不会掉啊,跟普通的有区别吗?能不能通用

激光标,我是拆呢,还是。。。。。。。算了,论坛拆了好多了,就不拆了,

网友A:
我就像知道是不是牛屎的。。

网友B:
这么贵还牛屎的就不好玩了

网友:
拿电吹风吹一下,热了后变软就可以揭开了,不保证管用

网友C:
热电偶两根线拧在一起就可以用了,头掉了也无所谓的。这电源没外壳实在难看

网友D:
鉴定完毕----------------------这个表绝对是牛屎的!!!!!!!!!

OW18B硬芯与牛屎可以从插座上的字看出来,你去仔细看看论坛里他们拿到的做评测的就知道了。

就是“6000”字样的那一排,不一样的。

我买了一个,以为是硬芯,拆开结果发现是牛屎,反复沟通过好几次才退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鉴定完毕----------------------这个表绝对是牛屎的!!!!!!!!!

OW18B硬芯与牛屎可以从插座上的字 ...

牛死有什么不好吗?不一样用吗,精度比硬封差吗?只要正常使用,应该也可以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贵还牛屎的就不好玩了

牛屎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像知道是不是牛屎的。。

你猜猜猜猜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两根线拧在一起就可以用了,头掉了也无所谓的。这电源没外壳实在难看 ...

谢谢科普啊,我刚买的ut136也是这样的热电偶

网友:
谢谢分享,那个热电偶确实有些磕碜了,我试过用点焊机把断线的热电偶丝熔接到一起,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