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东风天龙货车上的码之霸中控锁拆解

楼主(2019-02-14):
东风天龙货车上的中控锁,突然遥控不灵,不能控制了,通电后喇叭一直报警,按遥控的什么键都没反应,检查遥控器电池有电,按键的时候遥控上的灯会亮,就是不能控制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拆开看看:

next

楼主:
5片镍铬电池串联,好像是防剪线报警的备用电池

网友:
比较难找寻原因

网友:
电池皮是自己爆开的?

网友:
电池旁边的按钮是干什么用的?
振动传感器拆开看看

网友:
牙膏不够板砖来凑,话说看下是不是晶振挂了

网友:
看着还行,设计挺规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