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小白问个问题,为什么不同的格式化出来的U盘容量不一样

楼主(2019-02-14):
用不同的格式化工具出来的容量不一样,一般越用越小,貌似量产才能恢复初始容量,U盘,tf卡好像都有这样情况,有大神科普一下吗?

网友:
坏块和保留坏的事...

网友:
现在的闪存颗粒都是TLC,容易产生坏块,所以容量会变小。

楼主:
有时候还能回去,那又是怎么回事?

楼主:
比如一个32G的盘,可能大部分时间29.6G左右。有时候格式化玩别的就成了29.4/29.5等等,有几次忘了用什么软件格式化,好像是惠普的那个格式化工具,又变成了29.7...感觉不像是产生坏快

网友:
不同的文件格式占用的空间不一样

网友:
不同的格式,计算方法不一样

楼主:
fat32,ntfs就这两种

网友(2019-04-02):
因为文件系统也会占用一部分容量的,不同文件系统保留的日志大小不一样,所以不同文件系统格式化后容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