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一块木头变身T12及工具集合器

楼主(2019-02-14):
学校里坏了几个椅子,于是我就收集了个支柱。
早就有想法DIY个T12头子集合器,一直没找到材料,这次开干
材料原型

这里有个金属固定螺母,要注意

这面只有一个洞

找出一块磁铁,质量不好,镀镍都掉了

划线,挖洞

做好打洞的标记

T12直径6mm,可以直接打洞,尖嘴钳,镊子等要具体测量后开孔

做好标记

使用6mm铣刀加工

打好第一排

打好第二排

继续加工

加工状态

没有行程工具,手不稳,哈哈

401固定

测试,磁铁不大,力量不小。一只手拔不下来

插上工具
乱码漆糟的工具这次再也不会乱丢了哈

细节1

细节2

本帖完,该去买巧克力啦,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网友:
感觉好危险的样子

网友A:
这么高重心会不会不稳,稍微碰下就倒了

网友:
第一图差点把这块木头看成田黄了

网友:
粘两块磁铁更牢靠

网友:
我也有个木头,也可以做一个呢

网友:
密集恐惧症

网友:
怎么不用玉石做?那样更显得高端。

网友:
设计像楼梯一样不一样的高低,容易看。

网友B:
用铣刀得配合十字滑台 这样用挺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重心会不会不稳,稍微碰下就倒了

有磁铁,可以吸在铁皮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铣刀得配合十字滑台 这样用挺危险

对的,而且也不规则

网友:
个人觉得小孔太密集了一点,而且中间一排的不是很好拿。

网友(2020-03-23):
我用泡沫块做了一个,加工简单,很好用

网友:
不如弄个筷子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