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Y470开不了机

楼主(2019-02-14):
之前正常关机,放置了半个月,现在插电开机无任何反应,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求高手支招~

网友:
1、测试一下电源那端输出是否跟充电器的内容一致,
2、在保修期内,送修,不在的话,拆开机器看一下主板电源部分是否有电。

网友A:
首先确定电源适配器有没有问题,或者单独用电池开机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电源适配器有没有问题,或者单独用电池开机试一试

插电源开机和不插电源开机都没有反应

网友:
是不是bios数据坏了,或者是电源部分有毛病。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4172
拆修联想B460不开机故障
不知道是不是联想的通病,我这个自己解决了,你看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
联想Y470的通病是大电流,和没有CPU供电。
你仔细看下适配器插在电脑上时适配器指示灯是否闪烁。闪烁的话就是风扇旁边有颗0603的陶瓷电容击穿短路,而且电池的隔离MOS管也会击穿,如果不闪烁,就不好说了,有可能不通电,没待机,不触发,挡内存,不跑码,暗屏,这就不好说了

网友B:
我以前也用过这型号,被舍友一杯水毁了。作为用户表示这机器通病是轴支撑不足,容易断轴坏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用过这型号,被舍友一杯水毁了。作为用户表示这机器通病是轴支撑不足,容易断轴坏显卡。 ...

说的太准了,我的轴断了很久了,后来独显不能用了,用集成显卡用了大半年,到现在不能开机了

网友:
我的也是y470,断轴,独显画屏死机。
这些都还好,最大的问题是散热,冬天暖手,夏天烧烤。

网友:
你可以到b站找伟修记,他很会修电脑。

网友(2019-04-22):
主板电池没电了,拆掉或者换个新的。

网友(2019-11-27):
断轴坏显卡的大部分都是N卡吧,我的A卡用了这么多年好好的,除了喇叭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