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分频器怎么样?

楼主(2019-02-14):
二路分频器

网友A:
不咋地吧,当然比只用一个电解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咋地吧,当然比只用一个电解的要好

这个还是大音箱拆的

网友B:
也就这么回事吧,
在某宝上肯定会介绍成为如下:
双路分频器,铜电感,专业电容设计,吧啦吧啦的讲一通

网友:
应该还可以,但这个东西一般都是根据喇叭的参数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这么回事吧,
在某宝上肯定会介绍成为如下:
双路分频器,铜电感,专业电容设计,吧啦吧啦的讲一通

某宝随便一个分频器都说自己是发烧级别的

网友C:
这个分频器设计和用料略显简单,起码低频没有用上高通滤波电容;高频也没有用上低通滤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分频器设计和用料略显简单,起码低频没有用上高通滤波电容;高频也没有用上低通滤波电感。
...

那个黑色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
那个黑色的电容是涤纶电容,容量应该不超过4.7uF,由于你拍照得不清楚,也没有特写,所以我的判断不一定准确。涤纶电容介电系数高、体积小、稳定性能好,常用作旁路。但分频器上很少用到这种电容,常用的是MKP电容,也有用上CBB电容。

网友(2020-07-11):
应该是和淘宝买的差不多的山货了,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