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对网速影响有多大?

楼主(2019-02-14):
家里一直用的一个tp的迷你路由器,今天闲来无事测速,发现直连光纤猫和通过路由器连接,网速比分居然3:1...!!接光纤7.5MB/s,通过路由器2.5MB/s...运营商送的100M宽带原来一直没发挥出来真正的作用。

想咨询大神,换个时下比较火的路由器会不会有所改善,把网速找回来?100兆的带宽跑7.5MB是不是还行?

网友A:
1.换个靠谱的会好些
2.100M宽带最高大概能跑到12M+

网友B:
要买双频路由器,5G频段的才跑的起来!

网友:
换个千兆的路由试试

网友:
百兆路由+无线跑11.3m/s

网友C:
能用网线,还是用网线,2.4G的无线掉速始终很利害,我在家试过,150M的USB无线网卡,下载最高3M,笔记本自带的最高能到5-6M,

K2是百M路由,电脑连K2,K2连主路由,2.4G下载最多也就2.5M,远近都是2.5M,5G最高能到9M,

手机连主路由5G,下载最高到15M,
200M联通,上边的数据是实际下载的速度,

网友:
固定频段固定信道

网友D:
买个贵点的海外版 TP 路由器就行

网友:
网线直连跑不满换千兆双频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换个靠谱的会好些
2.100M宽带最高大概能跑到12M+

我也觉得7.5有点低,光纤入户,应该没有别人分享占用一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买双频路由器,5G频段的才跑的起来!

嗯,5Ghz是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网线,还是用网线,2.4G的无线掉速始终很利害,我在家试过,150M的USB无线网卡,下载最高3M,笔记本自 ...

USB的网卡应该天线也比不上电脑的吧,肯定是打印天线。手机居然比电脑还快,这个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贵点的海外版 TP 路由器就行

k2,newifi怎么样?是不是也还可以。海外版的不知道上哪儿搞

网友:
买个华为8145V

网友E:
整个K2P到手刷机家用够了,入门就ac68u,预先说不推荐linksysWRT系列了,没固件不说还各种小毛病

网友F:
百兆路由我这测试最高8M左右的下载速度,换算下来百兆也没跑满的,但是我这是200M的光纤,峰值下载30M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个K2P到手刷机家用够了,入门就ac68u,预先说不推荐linksysWRT系列了,没固件不说还各种小毛病 ...

k2真是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兆路由我这测试最高8M左右的下载速度,换算下来百兆也没跑满的,但是我这是200M的光纤,峰值下载30M的速 ...

30M不准吧?超理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7.5有点低,光纤入户,应该没有别人分享占用一说吧?

试试光猫改桥接在路由器上拨号试试看,我试过影响很大,很多弱鸡光猫性能很差的。把光猫当路由器用影响很大。也就华为的千兆光猫性能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30M不准吧?超理论?

峰值而已,又不是一直这个速度,光纤宽带的实际速度超过你套餐的理论速度实际上是很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