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台高保真CD机的内在~山灵CD100拆解

楼主(2019-02-14):
我很喜欢听歌,也很喜欢音响,附上我用的山灵CD机图片供大家欣赏,该机铝合金面板,选用飞利浦机芯、飞利浦光头和伺服电路,机芯部分采用铝板钢板分层固定,以起到抑制震动的作用,DAC为BB公司的PCM1738E芯片,模拟输出级使用了6枚BB公司的运放IC,分别是4枚OPA2604AP和2枚OPA2134PA,同时其它元器件的用料方面十分讲究,Nichioon电容随处可见。电阻也是精密型的金属膜电阻,配上R形电源变压器,音质清晰自然,保真度高,听歌效果令人满意

网友A:
看着还行,换好点的运放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网友B:
山灵,一代名鸡,光头确实是飞利浦光头的,这鸡架子倒像索尼,三星那路普通架子,因为我感觉啊,我见过的那些飞利浦的平台,机芯,都是后边带俩燕尾的,显得特别长的设计,而且在一侧有明显的飞利浦的标识,这款机芯不具备,当然,咱见得也少,有冒昧之处,望其他诸位同好指出来,
不过,人家这板子,设计得挺好,挺规矩的,变压器也是R牛的,一进门的滤波板子很不惜料,CD板子上的俩大电解也能说明在各方面都做的很到位

网友C:
这台机器当年要好几千块吧,一般人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行,换好点的运放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OPA2604AP、OPA2134PA已经是很不错的胆味运放了,换上更高级的运放估计提升不大,毕竟厂家设计考虑了整体平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灵,一代名鸡,光头确实是飞利浦光头的,这鸡架子倒像索尼,三星那路普通架子,因为我感觉啊,我见过的那 ...

朋友真厉害,看出区别来了。这个CD机因为外观较薄,加上机芯底部有块铝制抑震铝板,所以厂家选用的并非是标准飞利浦机芯,光头是飞利浦最常见的VAM1201/12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器当年要好几千块吧,一般人玩不起。

这个山灵CD机是零几年厂家推出来的,当时价格两千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真厉害,看出区别来了。这个CD机因为外观较薄,加上机芯底部有块铝制抑震铝板,所以厂家选用的并非是 ...

哈哈,不错不错,其实机芯尾部还是有痕迹可寻的,虽然没有燕尾,但是类似燕尾的收口一般的常见通用机芯各面方方正正的,没有特意做梯形弯的习惯。
飞利浦光头当年回收价格比什么210,212,213,SP101之类都高些,因为是带架子带小电机的换,普通的213之类多数都是单独换光头就行,(当然卖的时候也是组件着卖,或者单独光头的卖同时存在)感觉后期翻新一下就叫grd了,(铬日德)感觉那质量,基本上就是翻新的感觉了。哈哈哈,
当年山灵的机器在无线电啊还是家电维修啊首页好像有过一次露面,有些印象。前后脚的湖山音响也闹得挺欢的,俱往矣、数山寨泛滥,还看今朝

网友:
我有一台山灵CD-S100在听,

网友:
给你看看我维修过的

网友D:
这个是年前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年前修好的

这台可是真牛x了

网友D:
我觉得还是这台牛X

网友:
做工挺好,单独的电源滤波板,R型电源牛,主板更是很有规范,用料也好。这机器音质指定不错,不知道山灵现在咋样

网友(2019-09-21):
后期机器了,用运放,代替hdam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这台牛X

这个用料十足,估计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这台牛X

这是摇臂头的,不是CDM-9的!

网友:
还行有点初烧的样子。

网友(2020-02-11):
都是流口水的好东西,没玩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