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4.2v手机座充X678

楼主(2019-02-14):
本坛坛友送的,4.2v老式手机座充

正面

背面

老规矩拆拆掉塑胶

暗藏螺丝一颗,另外两个塑胶是假的

拆开

很简单哈

日本74芯片

两个三极管模样的东东,一个是8050,一个是431,

431电阻在背面

彩蛋 芯片一个脚上锡好多

网友A:
外壳模具看着不错,里面简陋了点
木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模具看着不错,里面简陋了点
木牙膏了

都没牙膏了。。。。

网友B:
居然单片机的,但毕竟山寨

网友:
谢谢分享。。。。。好简单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单片机的,但毕竟山寨

74系列不是单片机,是TTL通用数字电路。这个014应该是6通道放大器,在这里和LM339或LM324作用类似。

网友:
看板子就有不好的预感

网友:
好好简单! 万恶的字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