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电闸接触不良,15年1元撸的LED炸鸡了

楼主(2019-02-14):
电闸接触不良,15年1元包邮的LED炸鸡了

洗着洗着澡灯黑了,不一会,boom一声,应该有半分钟吧

以前电动车充电器高压电容坏,定时插座受到充电器干扰cbb电容和电阻都烧损坏。这次接触不良烧坏的是LED,然后电容过压了就跟着炸鸡了。厕所灯,从15年用到19年,值了~

电容天灵盖跑了

里面爆浆了

假的防暴纹,根本没裂开,可能是膨胀太迅速了

3个led完好,挨着电源的两个一个短路一个断路

网友:
都炸成这样子,直接丢 直接换。

网友:
阻容的,当然不看好了

网友:
这种炸电解电容多数是由于LED开路造成的。
LED正常时电解电容两端的电压为整个串联LED电路的总电压,5个LED大约3*5=15V左右。这种电路里一般电解电容取250V耐压(有些更低),那么当LED开路的时候,经过CBB电容镇流后,AC220V整流后得到的约280~310V电压直接施加在电解电容上。串联的CBB电容RC降压电路实际在高输出内阻时可以输出接近输入峰值的电压。
因此电解电容在端电压迅速升高后会炸裂。
所以这类RC串联降压的LED灯一旦发现突然不亮了,就要手疾眼快赶紧断电。否则分分钟炸给你看。

网友:
还真是巧了,就前段时间,同款,同样的问题,爆的到处都是的纸屑,然后灯珠黑了,同样电容的顶没有涨裂,,,所以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问题

网友:
前两三个月我见了一个碎的灯具,只是把电路和灯板取出,外壳扔了,电容也是裂开的,最后拆点整流管和灯板留着。

网友:
电容耐压值偏低,灯珠一烧断,很容易爆浆。

网友:
修一修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用400v耐压的就好

网友:
还好只是炸灯,不好小JJ:lol:

网友(2020-08-18):
炸的太惨烈了啊

网友:
这个坛友用得并保护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