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菜组合 -----------数显白菜白光 数显白菜电源

楼主(2019-02-14):
休眠烙铁架,放入休眠拿起加热,2叠磁铁360度无死角

可以联接组合的暗装盒

原料:开关盒,钛色不锈钢拉丝面板,65w24.5v苹果电源,白菜白光控制板,白菜恒流恒压可调电源板
电压电流表

面板盒子开孔

电路部分:将电压表上分压电阻及可调电阻拆除,换上20k可调电阻作为分压电阻。由于白菜616v5版采用3线调温,在最低点温度需要加个电压
让它显示最低点温度,故从616电源串只30k可调电阻(最好50k),配合20k可调电阻可以很好地调出精确的温度

由于在最高点温度放入烙铁架休眠时,干簧管将电源与负极短路,因此增加一个电位器的限位装置。

手柄上干簧管位置

616v5.8版温度线性非常好
最低点

最高点

温度分布

------------------------------------------------------------------------------------------------------------------
白菜电源部分
将电源板上的led移到电压电流表上,可调电阻换成电位器,电压多圈电流单圈。加个输出开关和指示灯

苹果电源经输出口为可调电源供电,此输出口同时可作为白光的移动电源输入口

网友:
支持diy精神 赞一个

网友:
高颜值!
很棒!
赞~~~~~

网友:
看着就挺贵的

网友:
拉丝面板太漂亮了

网友:
这个开关盒改的真的太漂亮了 赞一个

楼主:
酱油比鸡贵

网友A:
楼主 你好,你的电压电流双显表有没有反应慢的问题,我买了三个,那反应速度让人抓狂,调压后2~3秒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好,你的电压电流双显表有没有反应慢的问题,我买了三个,那反应速度让人抓狂,调压后2~3秒才会变化 ...

还好可以接受的速度,可能你的电容太强大了

网友B:
楼主你那个电压表怎么弄的?没看明白白菜设定电压非常低你怎么加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个电压表怎么弄的?没看明白白菜设定电压非常低你怎么加上去的

30k(50k)可调电阻接5v

网友B:
不会影响设定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影响设定电压吗?

这个就是让电压表0v时显示20v 强制不归0

网友B:
抓头,脑子不够用,能弄个电路图吗?以前看到有人用的是运放把电压放大的调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头,脑子不够用,能弄个电路图吗?以前看到有人用的是运放把电压放大的调校的 ...

不用那么复杂,616v5版温度线性很好,再说温度偏差10-20度没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那么复杂,616v5版温度线性很好,再说温度偏差10-20度没影响

看这图,你这个电压表是用控制板的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图,你这个电压表是用控制板的5v电源?

我的方案力求简单,2个可调电阻组合调整不需要复杂的计算

楼主:
给保存的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