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安士X3昨天搞岔劈了,批头断了

楼主(2019-02-14):
硬度高的原因?

角磨机处理一下

继续用吧

网友:
磨个口一样的,不错

网友A:
估计超过极限扭力太大了

网友:
U头比较脆弱,听好几个坛友说断了

网友:
这种不光会断,还会弯,,,真的烦

网友:
引以为戒,U头没必要S2吧,还是先用CrV吧

网友:
论坛的S2断过的路过,同样U口。

网友:
又有(xi)热(wen)闹(le)看(jian)了,嘿嘿

网友:
螺丝锈了,用力过猛了吧

网友:
看来螺丝太紧固咯,安慰,木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超过极限扭力太大了

确实是,螺丝锈了,大力出奇迹

网友:
用小电摩把中间切掉,用一字起

网友:
小数码的螺丝刀,用来修家电,超范围使用,大力出奇迹。

修磨之后更耐用。

网友:
U口的就不能拧太紧的螺丝

网友:
锈螺先用神油滴滴半小时

网友:
这是典型的大力出悲剧,U口基本都是国产批头,质量参差不齐,使用时候还是要小心,尤其卸锈蚀的螺丝,建议提前喷上WD40.

网友(2019-03-25):
謝謝分享  损失大了。。

网友:
扔了吧,都锈成这样了。

网友:
我的螺丝刀蹦过好多了,硬就脆,软就花了。难得有好工具

网友:
论坛的神器也会断,太硬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