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个外置刻录机电源(有疑问)

楼主(2019-02-15):
一个外置刻录机出问题了,光听着主轴电机响,就是没法读出数据来,觉得是刻录机坏了,就放那了。后来发现一个吃灰的老式光驱,是以前别人升级外设淘汰下来的,是好的,就拿它装在外置盒里试一下,结果发现,这个光驱插上电源后一点反应都没有,一测5V电压只有4.8V多点,插上光驱后,3V多点,显然电源存在问题,修吧。开始只发现一个5V端的输出电容怀孕了,换了一个25V470U的,一试还是那样没改善,因为是带载能力差,输出电容外观也很好,就怀疑是前端的问题,查了个遍也没发现问题,最后还是把12V5V两组输出电容全部换掉,才算解决了问题,光驱能读盘了。
但是还是有问题存在,插上光驱5V端只有4.5V多点,12V基本正常。跑了一下输出反馈电路,有些不解,现在根据跑电路画了个图,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取样是从两组电源上取下的,这个稳压过程是怎样的呢,怎么调整输出电压呢,12V正常,5V偏低,这该怎么调呢?
另外,那个945是干嘛用的呢?好像是保护电路,保护过程是怎样的呢?
最后几张是请大侠们看看那几个色环电阻的大小,怕看不清,多拍了几张。

前边几张就是为了记住接线位置

3842的

左上角发现怀孕的

把怀孕的清除下来

这个散热片有意思,直接焊输出二极管上了

怀孕的那个只有10V耐压
换个25V的

脚宽,折一下

怀孕的样子

817光耦

3842电源模块

以下几张,请高手帮我看看这几个色环电阻的阻值

输出端反馈电路,取样电阻两个,12V5V各一个,这可怎么调整电压呀,那个945电路是干嘛的呢,工作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
945那路应该是过压保护用的,俩二极管估计是稳压管
稳压部分只有一个431,两路是或的关系,现在5V低就要调高12V了

网友:
先调431的下拉

网友:
调431分压电阻噻,接地那个

网友:
俩路用一个431取样互相牵连,两路负载大小也影响对方电压,5v有4.5基本问题不大,要抬高哪路电压就增大哪路431上臂电阻,但另一路也跟着变

网友:
我的笔记本内置光驱也生病了

网友:
我有个办法不知道管不管用 去掉5V上那个电感 我以前长城显示器是就是5V输出低 所有电容鼓没鼓都换了 带载电压就降低 找不到原因 看电路拿了电感没什么影响就拿掉了 居然5v正常了 又3年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
试换一下400V的电容

网友A:
加大5v的上臂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大5v的上臂取样电阻。

会超一点,只要不超出10%就不用理他。而且实际带载,12v这路会偏大些,所以最终使用时12V又会降下来。

网友:
光驱主要12V耗电大,取样在12V为主。